新人请教FUTABA s-bus 功能到底是什么功能

楼主(2013-02-01):
如图,大家讨论下

网友A:
只知道有S-B 不是道还有这个?

网友B:
简化舵机与飞控陀螺的联线,

网友C(2014-01-03):
同问??????s-bus是什么功能

网友D:
為了簡化配線的一種串列控制界面,類似電腦的 USB 界面,能幫廠家多創造出利潤來。
需要專用的配線(S-Bus Hub)與 S-Bus 專用的舵機才能實現,這又要多花錢了。
以前是 PPM 的總線訊號解碼成 PWM 的舵機訓號在接收機內部就能完成,現在 S-Bus 等同 PPM 總線訊號,PWM 的舵機訓號在伺服機內自己解碼。
所以 S-Bus 的舵機要先行設定成是哪一個動作才能使用,而要接入哪一個 S-Bus Hub 孔位都不會改變其原本就已經設定好的動作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