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2.5求助

楼主(2013-02-01):
我的这个一直是歪的,飞机放平会倾斜15度,而且横滚是反向的。第一次插上正常后来不知道按住啥了就调不过来了。看来没有基础还是不好捣腾。买回来到现在都没飞过

网友:
飞控装反了吧

网友:
pm2.5

网友:
横滚是第一视角 你想象下你坐在飞机上 看大地 就明白了! 如果是APM固定就重新找平。

网友A(2013-03-03):
兄弟找到解决办法了吗?我的也是啊。

网友:
搜搜APM水平校准,有视频的

网友:
1.这个视角是第一人称的
和真飞机的水平仪是一样的  图中的交界线代表地平线,你往右斜,在你看来地平线是往左斜的,所以方向反的没错
2.水平校准
如果是APM多轴可以参考如下方法
找一个无风的地方
解锁打20秒
看到红灯和黄灯交替闪烁
起飞
努力控制飞机在离地1-2米的地方
原地飞行45秒
尽量让飞机保持在原地不跑
45秒以后降落 ,上锁即可

多看wiki,会有进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兄弟找到解决办法了吗?我的也是啊。

校准加速度计    翻译过来 照着做 OK啦  泡泡也有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