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从0开始DIY串充板,平衡头也是DIY的!!!

楼主(2013-02-01):
电池有点小多,闲来无事,准备DIY个充电板。考虑到串充电压不同也没关系,所以DIY了个串充。

总设计思路为可以充2块3S电池或2块2S电池(本来最多可以充3块2S电池的,但不好布线)。

需要的配件为2S3S母头各两个,6S公头一个,T插三个,硅胶线若干。

于是乎去模型店看了看6S平衡头,基本上都是用的22AWG的线,感觉不太放心,所以自己DIY个
大电池的6S平衡充,用的极限18AWG的线!!!再大就插不进去了!!!

原材料集合

把2S和3S母头放在洞洞板上,并用刀刻出焊T插的地方

雕刻完成

放上T插

这是6S公头端子,接下来就DT了。。。

每根线都好粗,这7根线接金手指弄了一个多小时。。。额。。。爱折腾人士

终于都接上了。。。

插进去,OK

和格式平衡头比粗细翻倍了

通通焊上

开始还焊错了电路图。。。
这个才是对的,测试通过

小有成就感

呵呵,爱折腾

楼主:
我去,图片没了

楼主:
图片已恢复

网友A:
说怎么都没见你人,原来去搞这玩意儿了,什么时候回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怎么都没见你人,原来去搞这玩意儿了,什么时候回家?

再折腾几天先,家教做完就回家哈

网友B:
好厉害,我没文化!!

网友C:
用什么光杯?

网友D:
这硅胶线是用错地方了,要搞清楚为什么用串充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什么光杯?

被你发现了。。。手电爱好者。。。光杯问题是个问题。。。这个LED有点大。。。还得考虑考虑。。。

楼主:
引用 楼主:

3Q~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厉害,我没文化!!

这个直接串联就行了哈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围观

3Q~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硅胶线是用错地方了,要搞清楚为什么用串充

我只是想尽量减少在线上的压降,使充电器检测到接近实际电芯的电压,提高串充的充电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硅胶线是用错地方了,要搞清楚为什么用串充

不然还可以省掉两个T插,但会损失点充电精度

网友C:
引用 楼主:
被你发现了。。。手电爱好者。。。光杯问题是个问题。。。这个LED有点大。。。还得考虑考虑。。。

呵呵 ,多少W的?我现在只玩T6手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呵呵 ,多少W的?我现在只玩T6手电

我买的是10W的,这种样子有10~100W不等,主要用于照明
我也玩手电哈,有一支在路上X381,U2灯珠

网友C:
哦,我都是自己买外壳自己装的,现在玩的人好像小了,以前的人改氙气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哦,我都是自己买外壳自己装的,现在玩的人好像小了,以前的人改氙气什么的.

我业余哈,骑行用够了

网友:
这做工也太差了吧,至少也做规整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