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用t8fg 6208接收机控制悟空 z15 iosd等 怎能实现超过8个通道啊

楼主(2013-02-01):
大家用t8fg 6208sb  sbus接收机控制悟空 z15 iosd等 怎能实现超过8个通道啊 想个一个控玩  高手请指教

网友:
板凳 同求方法

网友A:
接收机只有8通道!换个14通的可以

网友B:
很简单实现吧,sbus用y线分一条出来,其他的接wkm不变,买个frsky 的s.bus转pwm输出和frsky的通道变换改变。将s.bus转pwm输出的4个pwm输出的地址改变成除1-8通道外的地址。。。控制按键什么都可以futaba都是可以自己设的。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接收机只有8通道!换个14通的可以

用sbus不只8个通道的,大有可为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很简单实现吧,sbus用y线分一条出来,其他的接wkm不变,买个frsky 的s.bus转pwm输出和frsky的通道变换改变。 ...

请问 frsky的通道变换改变是下面这个么?

Frsky S.BUS舵机通道变换器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 frsky的通道变换改变是下面这个么?

Frsky S.BUS舵机通道变换器

是的

网友:
其实吧 上Z15的一般都是2个人控制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很简单实现吧,sbus用y线分一条出来,其他的接wkm不变,买个frsky 的s.bus转pwm输出和frsky的通道变换改变。 ...

直接买一个FrSky的TFR8-S接收机,短接该接收机的1、2通道,然后与原本的控对频,这时候TFR8-S的3、4、5、6、7、8通道自动变成9、10、11、12、13、14通道,紧跟R6208SB的1-8通道,两个接收机并联形成14通道接收机,R6208SB还能保持S.BUS模式与WKM主控连接。

就这么简单,完全不用什么PWM、PPM什么的。我身边已经有不下4部多轴是这样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直接买一个FrSky的TFR8-S接收机,短接该接收机的1、2通道,然后与原本的控对频,这时候TFR8-S的3、4、5、 ...

非常感谢楼上的指导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直接买一个FrSky的TFR8-S接收机,短接该接收机的1、2通道,然后与原本的控对频,这时候TFR8-S的3、4、5、 ...

多一个接受跟少一个接收的区别,用起来都一样的,转换模块会小点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多一个接受跟少一个接收的区别,用起来都一样的,转换模块会小点

并联两个接收机,中间是不用物理连接的,更便于一个装在云台,一个装在机架。

网友C:
新手问一下,接收机并联,供电怎么办?怎么接线?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并联两个接收机,中间是不用物理连接的,更便于一个装在云台,一个装在机架。

便于装云台,有道理,不过刚好看了楼上的回复,接收机确实还要供电

网友:
初学者看完迷茫中

网友:
引用 网友C:
新手问一下,接收机并联,供电怎么办?怎么接线?

Z15的主控GCU会提供电力,副接收机就不用怕供电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便于装云台,有道理,不过刚好看了楼上的回复,接收机确实还要供电

Z15的主控GCU会提供电力,副接收机就不用怕供电问题了。

楼主(2013-03-11):
感谢大家建议

网友E(2014-10-25):
引用 网友B:
很简单实现吧,sbus用y线分一条出来,其他的接wkm不变,买个frsky 的s.bus转pwm输出和frsky的通道变换改变 ...

扶她吧的接收机自己能够连接成sbus输入,9—14通道pwm输出吗?

我被dji的A2飞控搞疯了,占用了很多通道,并且说是可以输出pwm的口,全部有bug不能输出,研发找不到原因,那么我是否可以外接一个7008,sbus输入,pwm输出去控制云台。

网友:
引用 网友E:
扶她吧的接收机自己能够连接成sbus输入,9—14通道pwm输出吗?

a2我用过的,可以输出,实在不知道怎么搞就买模块吧,设置解码9-12通的就行了,一个才5g。你需要用到14通么,

网友:
我也是加了一只FrSky TFR8-S接收机来实现9-14通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