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兔子三轴该怎么做罗盘校准?

楼主(2013-02-01):
自制机架的兔子三轴,不知道该怎么做罗盘校准。
跟四轴一样的校准方法?可是三轴的尾巴不是唯一属性的么。。。
还有兔子三轴能不能用CF功能?貌似尾巴是硬伤啊?

网友A:
楼主,尾巴是惟一的,兔子的LED灯朝的方向也是唯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尾巴是惟一的,兔子的LED灯朝的方向也是唯一的!

我知道,可是四轴可以通过罗盘实现CF功能。
换到三轴上不知道怎么校准罗盘,是跟四轴同样的方法?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知道,可是四轴可以通过罗盘实现CF功能。
换到三轴上不知道怎么校准罗盘,是跟四轴同样的方法?

是的,以兔子的LED为头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以兔子的LED为头就行了!

明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