坠海求救!更新视频

楼主(2013-02-01):
今天早上以为是海风大把飞机刮进大海  谁知道刚才用电显测是电池不够动力不足而坠海

坠海之后好兄弟下海帮忙把飞机捞回来(天真冷,还游泳过去拣,非常感动)

捡回来后  电子设备肯定全部都是盐水了。所以用工业酒精和牙刷 把 接收机 电调 马达 都清洗了一遍 再晾干(15:00)
直到刚才(21::30)  把接收机重新装好  1 2 4通道连舵机 都可以转  但是就是三通道的电机发动不起来
大家看看还有什么方法测试电机的好坏

接收机是t8fg的原配接收机,会不会接收机有问题 马达才不转
http://www.tudou.com/v/suf5dcgSrT0==.html

网友A:
海水是标准的电解质啊,很容易引起短路的,楼主实在不行把电机拆下来直接接到电池的正负极试试吧,这样一下就排除了。如果是电机的问题可以拆看看看线圈是不不是有什么地方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海水是标准的电解质啊,很容易引起短路的,楼主实在不行把电机拆下来直接接到电池的正负极试试吧,这样一下 ...

我知道很容易引起段乱  但是为什么……我刚才试了  接收机和舵机  都可以正常工作  难道是我幸运?

楼主:
现在  我要怎么测试哪些电子设备还能用   我吧舵机1-8都试了  都可以转    但是电机转不起  不知道是电调问题还是电机问题

网友:
电机一般不会坏 好好清理下没事的 应该是你的电调挂了 以前我这一个模友450飞到河里也是很咸的,扔了一宿第二天捞出来的,电调 电池坏了 其它无事

网友:
起飞的拍摄很震撼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  我要怎么测试哪些电子设备还能用   我吧舵机1-8都试了  都可以转    但是电机转不起  不知道是电调问 ...

这个我之前都说过了,把电机单独测试一下,如果没坏那不就是电调坏了吗。测试电机,并不意味着确认电机坏了,只是测试方法简便结果比较直观而已,这是一个简单的逻辑问题

网友:
没搭介。没搭介。。。。然后就掉海里了。

楼主:
没搭介  ???什么意思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搭介  ???什么意思

就是。。。没关系的,然后Lz的机机就掉海里了。

网友:
这比炸鸡还惨

网友C:
同城帮顶!!!!! 这应该是海景大道~~

网友:
同城帮你~~联系我吧~

网友:
真悲剧i!

网友:
把电调接在舵机有反应的通道试一下,估计电机仍不会转,电机掉水里不会烧掉的,捞起来清理一下就行,电调进水会短路必烧无疑,换个电调试一下就有数了。

网友:
坠海电调死亡率最高。

网友:
电机坏掉的可能性不大,重点检查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没关系的,然后Lz的机机就掉海里了。

视频里是  没得救了 没得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城帮顶!!!!! 这应该是海景大道~~

北海哪里还有模型店  想买电调

楼主:
引用 楼主:
没搭介  ???什么意思

北海哪里还有模型店  想买电调

网友:
引用 楼主:
视频里是  没得救了 没得救了

说法和我们本地说 没关系 一个样。。

网友:
竟然有人叫楼主把电机直接接电池正负极?

无刷电机有三条线,请教怎么直接用电池来测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