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 节后XX,关于充电器的选择,麻烦老师们指导

楼主(2013-02-01):
由于春 节之后需要带设备去XX,现在需要选个充电器,要一次性多冲,或者最起码一次同时冲两个4s电池,我的电池都是4s5000毫安的,不知道应该选择什么型号的充电器,我是学生,没多少钱,最近看了A6和A9,据说A6加保姆容易烧什么东西,我看最新款的A6的分线板有几个4s的接线口,不知道是否可以同时多冲几个4s电池,如果不行不知道A9能否满足我的需求,或者有没有不是太贵,但是能达到要求的充电器,麻烦各位老师指点一下,谢谢大家了

楼主:
一楼再次谢谢各位老师

楼主:
xx是,考,,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xx是,考,,试

XX和充电器有什么关系

网友B:
你要充5000MAH这类的大容量电池不建议用A6 A9这类的充电器,A6充2200MAH左右的电池还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要充5000MAH这类的大容量电池不建议用A6 A9这类的充电器,A6充2200MAH左右的电池还差不多

那用什么充电器好呢?时间短,一起能同时多充的,价格不要太贵

楼主:
引用 网友A:
XX和充电器有什么关系

XX要用模型,所以我得配一下,带走,别的都解决了,现在就剩充电器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用什么充电器好呢?时间短,一起能同时多充的,价格不要太贵

鱼与熊掌不可兼得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鱼与熊掌不可兼得啊!

都有什么呢?给推荐一下我看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都有什么呢?给推荐一下我看看

一步到位的话PL8 PL6 之类的,最大电流有30-40A配上并充板可以同时充6块电池,720i是双路的可以同时充两组不同的S数的电池,便宜点的就是206B 208B 最大电流20A用并充板也可以同时充6块电池,在下面的就是论坛里曝光率最高的那几款充电器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步到位的话PL8 PL6 之类的,最大电流有30-40A配上并充板可以同时充6块电池,720i是双路的可以同时充两组 ...

哦哦,谢谢啦,我得慎重点选择啊

网友C:
一定要icharger,推荐的人都比较多,相信不错的。

网友:
对价格要求比较低的话推荐206b
否则的话PL6或者PL8是性价比最高的

网友:
imaxrc 有双路的充电器,但是每路只有10A,价格高达800多。

网友:
4010搞定70A充电~~~~~

网友(2013-03-04):
iMaxRC X200是用户所一直追求的充电速度、充电精度以及更好的易用性等要素也已经得到了充分的满足。
iMaxRC X200的主要特点:
- 4.3英寸TFT彩色触摸屏(电阻屏),分辨率高达480 x 270
- 运行iM.OS操作系统,界面友好,工作效率高
- 支持5V/2.1A USB输出
- All in one充电插座
- 32bit处理器
就是不晓得价位你能接受不,要8百多,到是可以一步到位。
- 支持所有电池种类
- 多种充电模式:快充、平衡充、长其存放充电、放电、循环充/循环放
- 6组参数记忆
- 最大充电电流:10A
- 最大放电电流:3A

网友:
买主流的

网友:
4010国内有货了,你可以考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