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通1.2 800求助

楼主(2013-02-01):
手中有天地飞7,想知道跟柏通1.2  800mw有影响吗?

网友:
有 包干扰

网友:
看你天7是什么方式发射的

网友:
最好加个滤波器,应该问题不大了

网友:
加滤波,图传可能好点 但是图传会干扰遥控

网友:
肯定会干扰,近距离还好点,大概200米内吧

网友:
我用的433 结果是遥控天线一靠近1.2G 接收机 图像就没了直接蓝屏

网友:
我用这套配置,1KM+距离,无干扰!

网友A:
说干扰的都是不会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干扰的都是不会用的~~~~~~~~~~

应怎么用?请大虾解释

网友(2013-03-17):
我正在用图传干扰遥控,请教了一下说是距离拉开就没问题,结果还是不行遥控距离只有几十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