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因450倒在了草丛里,三个KDS的9g舵机全部扫齿。请问怎样修?另请推荐耐炸舵机!

楼主(2013-02-01):
飞越450 Pro FBL,降落的时候可能打错舵,最后一刻倒了。
机体未见任何问题,只是大桨自然折到了一侧。
但三个斜盘舵机全部扫齿,意料之外。

类似的情况,我的亚拓450RTF出现过多次,最“严重”的一次是
主轴略弯,换主轴即解决。

这架飞越用的是KDS的9g舵机,价格便宜(某宝20一个),
初衷是用来做炸机测试的。

不过稍微“重吻”一下地面就炸成这样,也是出乎意料。

(1)请问诸位模友,如何修?
(2)正在考虑换成较耐炸的舵机,求推荐!

谢谢!

网友A:
坏了的齿轮转个角度再装回去!有的齿轮不是用360度的!另外辉胜舵机便宜耐炸

网友:
再好的舵机也不耐炸,换飞越易碎臂。

网友:
楼上所言甚是

网友B:
辉盛的有齿换不知和KDS通用不?

网友:
能用就行,不如辉盛啊

网友:
这是山寨版的KDS9克吧,我买的KDS套机上带的9克就不错,后来还买了几个飞电固(25一个)也没发现什么问题,不过跟你这个标致不太一样,外面的齿轮也不一样,我的是白色塑料的,看你的是黑色的

网友C:
MD933其实就是便宜耐炸的神舵,只要你对精度要求不高

网友D:
同意楼上
不要用易损臂,打舵会偏

网友:
辉胜的9G的齿轮看着和这差不多,1块多一套

网友:
不是有铁的吗

网友:
塑胶齿轮没有在天上飞着就扫掉就不错了。
记得X胜舵机有金属齿轮的吧,很耐炸的!

网友E:
慰问一下。。。

网友:
用MD933.或者辉盛金属舵机。

网友:
正常的,买9克辉盛的便宜,百炸不坏,多买多送,更适合激烈3D动作,买辉盛,不怕炸

网友F:
感觉没有修的价值

网友G:
我也有遇到这种情况,有两个扫齿,现在闲置中,找不到替代齿!如果找到替代齿记得说一声

网友:
我用过 KDS9G 一般降落轻吻大地 不会扫平齿轮的,楼主是 新版KDS9G舵机的。LZ可以考虑一下 MG90 恒吉933 或者260MG 之类的舵机、我觉得一般飞行的话 足够了。

网友:
辉盛飞3D 啊???不敢!

网友H:
260MG是不坏之身,强烈建议用260MG

楼主:
引用 网友A:
坏了的齿轮转个角度再装回去!有的齿轮不是用360度的!另外辉胜舵机便宜耐炸

谢谢,哥们儿你看看图,装不回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辉盛的有齿换不知和KDS通用不?

去了某模型店,找到两种9G舵机的齿均不适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同意楼上
不要用易损臂,打舵会偏

大家真热心!

4、5、8、9楼的朋友们,你们给出的建议是相反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慰问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I:
安慰!!!

楼主:
引用 网友F:
感觉没有修的价值

修舵机也是消遣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也有遇到这种情况,有两个扫齿,现在闲置中,找不到替代齿!如果找到替代齿记得说一声

你也是KDS的9G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260MG是不坏之身,强烈建议用260MG

260MG得换侧板吧?

网友G:
引用 楼主:
你也是KDS的9G吗?

是的,但我的是白齿

楼主:
引用 网友G:
是的,但我的是白齿

确实不好配齿。

昨天到某个模型店翻了一通,有辉盛的齿,银燕的齿,就是没有KDS的。

网友:
钛合金的,不错

楼主(2013-05-16):
引用 网友C:
MD933其实就是便宜耐炸的神舵,只要你对精度要求不高

要是对精度要求高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要是对精度要求高呢?

神舵215,但是价格

楼主:
引用 网友C:
神舵215,但是价格

我听朋友说的,不知道对不对?帮我看看……

神舵其实应该叫65MG……
但65太老,所以其实是115MG。
115MG没有高压版本的,所以最后改叫215。

如果普通电压的,那还是115。

你觉得呢?

网友C:
215不是高压版本,使用是普通电压。450上真正的神舵应该是DS95,不过那价格,可以买3个215了

网友:
3个金属齿同时扫过的人告诉你,记得买易损臂

网友:
我的固朗450大浆扫了一下地,一个9克舵机就扫齿,坑爹呀齿还没得配,无奈只能换了3个MD933。

楼主:
引用 网友C:
215不是高压版本,使用是普通电压。450上真正的神舵应该是DS95,不过那价格,可以买3个215了

我就是想弄明白215、115、65有啥区别?
价格都差不多。

仁兄怎么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