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悬停心得

楼主(2013-02-01):
本人断断续续飞电直已经快一年来。一直因为时间原因无法投入到这个爱好中。现在条件允许了,已经飞模拟器(G4)1月有余,四面悬停也有了点样子,基本不错舵,训练时在发现飞机有移动之后也能稳住,但就是不能定点稳住,一直有些许的平移。前后左右都有。 我都是在发现飞机有移动之后再打舵修正的,所以有时候会过多。而且我的操作手法都是直角操作的,也就是说如果飞机往右前方移动了,我是先打左舵,然后再打后舵,通过两次修正来实现飞机悬停的。不知道高手们在飞模拟器的时候是怎么训练的。打舵时机是如何的?类似上述斜角舵面是如何修正的?直接斜角一步到位修正吗?在此小弟拜谢了。
第二个求教:在室外真机练习时,我也存在上述问题,基本是发现飞机有移动之后再修正舵面,所以感觉有点滞后了,但我又不知道如何判断最好的修正时机。请高手赐教。 另外,可能室外飞行受风的影响,我在上升到1米高度后,虽然稳住了油门拉杆,但发现飞机还是会一会上,一会下的浮动,严重的时候脚架会触地。后来我就放到室内(篮球馆)飞,发现这个问题还是存在。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该如何克服? 谢谢各位不啬赐教!

楼主:
自己的沙发。本人新手,直接上的 泰世425

网友:
楼主你的后一个问题很简单,所有飞机的飞行原理根本上都是通过流体(也就是空气)压强差产生升力。在篮球场中可以将空气近似处理为均质静止体,唯一产生流体的原因就是螺旋浆对空气做的功,所以流体产生的原因和压强差大小比较稳定且可通过简单模型计算。而在外界大气环境中,空气流动极为复杂,湍流涡流不一而足,故而螺旋浆产生的升力大小并不稳定,……

网友:
同样问题路过 帮顶  现在练习动一次控2方向  这个个人认为没有诀窍 多练 手感出来了 就好了  不知道对否

网友:
需要克服你说的两次打舵的问题,修正方向应该是斜线而不是两次直线,据说要练习到形成条件反射为止。

比如,飞机向右前方飘,很自然的要向左后方打舵,而不是先打左舵,再打后舵。

一米高度多少还是会有些受地面效应的影响而使飞机难以稳定,另外,悬停位置的油门螺距曲线如果平缓一些,对稳定高度也有帮助。

我也是新手,意见供参考。

网友:
还是要多上模拟器,练到人机合一。转向时,油门是一定要补偿的,不然就掉高度。总之是要多练

网友A:
多练。。。碎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练。。。碎舵。。。

其实我蛮赞同这个建议的,多练碎舵!
其次,我跟楼主你一样!呵呵,你说的现象是很正常的呢,不过,建议你起飞要迅速一些,然后飞机要控制在半米高以上,相对来说,飞机就比较稳态了,当然了!飞机在空中,油门修正是一个大课程,好好练吧……

网友:
多练习。就行了,手感出来了,就容易多了,手感出来你就可以  联动 打舵。

你若不会 联动 打舵。那后面 航线  3D 动作。根本就不可能。。。。。。。。。

网友:
     关于掉高度有一个方法会有所改善,打舵修正是斜盘倾斜会影响电机转速,因此应在控里设置下十字-油门混控 方向-油门混控可以适当补偿一下打舵造成的电机掉转,当然还有个更好的方法就是多加练习

网友B:
看来还要练,练到一杆到位

网友:
提前打舵,哈哈

网友B:
关于你的第一个问题我也发帖求救过,你可以搜下!我个人总结感觉刚开始直线舵是正确的,可以硬性训练四面舵面,之后就是大家说的熟练后就条件反射可以斜线打舵了!我想大家都是这么练习过来的吧!新手上来就斜线打舵不太现实!!

网友:
多练习,场地也很重要,开阔的场地心理压力会小一点。

网友:
很赞的请教贴,问题描述的相当清楚
“我都是在发现飞机有移动之后再打舵修正的,所以有时候会过多。”针对这一条,我有两个建议
一是,脑子里要有个加速度的概念。比如,対尾时看到飞机向右移动,所以左打舵,然后可以看到飞机向右的速度减小,这表明飞机有了向左的加速度。这时,等飞机向右的速度减小为0时要立即向右打几次碎舵调节,抵消向左的加速度,不然飞机在之前姿态中会开始向左移动,等看到移动后再修正就会左右摇摆,无法停悬。
二是,随着练习的时间的增加,你对飞机的移动会越来越敏感,修正的反应也能够越来越迅速,甚至在旁观者还没有看到飞机移动你已经修正了,这样看起来就能悬停的“一动不动”
加油^^

网友:
还是多练飞啊

网友B:
很多人说要在飞机动作之前就要提前做修正,我比较疑惑的是,飞机还没动作之前,高手是怎么知道它要往哪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