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弟花了一天帮我做的快换刀架

楼主(2013-02-01):
话说我的210换成了250(非常感谢小潘,改天我会专门介绍新换的电器加强版改进型cmj250),先前做的刀架也就不好用了,包子老弟上周六花了整整一天时间(到晚上10点多)又帮我做了一个250的刀架,累坏了,在此表示非常感谢刀架整体效果:

心轴:

偏心轴1:

偏心轴2:

偏心轴3:

偏心轴轴柄和原先的刀架柄:

刀架主体(常温发黑剂发黑25分钟):

刀夹铜顶块:

刀架顶块单身照:

刀夹顶轴(看不清楚?里面白点就是用的是12的光轴):

装在小托板上的效果(换了一根M10的螺丝):

装上偏心轴:

滑块顶出效果:

装上心轴:

整体效果1:

整体效果2:

完毕!
再次感谢包子的辛苦工作,顺便说一句偏心轴轴柄是俺做的。

网友:
刀已超出拖板了

网友A:
这种结构的,燕尾不需要顶丝或者斜镶条的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结构的,燕尾不需要顶丝或者斜镶条的么?

中间那玩意一挺就锁紧了

网友B:
快换刀架的。基本全是拖板外。估计纯刚性,不会比传统四方刀架好

但真的方便啊

于是我把四方刀架。打入了冷宫!

为什么不在Y轴方向也作一个夹口啊

这样换刀有可能更方便一些。

网友:
先学习了,有机会也做一个,估计现在没这技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快换刀架的。基本全是拖板外。估计纯刚性,不会比传统四方刀架好

但真的方便啊

我把四方刀架换成了只有两边夹刀的刀架,
材料也不是原来的铸铁料
应该是合金钢的,很硬
表面精磨,精度很好
感觉刚性强了不少。
垫刀不用每次量
我把每把刀的高度都刻在刀身上
每次只要按照差值来找垫片就行
垫片用塞尺,尺寸都刻在尺片上,很好找。

网友:
我算了一下,自己回加工的话,做铝合金或铁的四方刀架,一个成本不超过10元钱,
一个快换刀架可以做30个四方刀架,30个四方刀架平夹30把刀,换起来整体换,速度也不慢

网友:
等马弗炉搞好了 给你调质一下 就好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