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xy平面不平,主轴不垂直,咋调整?

楼主(2013-02-02):
好吧,上论坛中毒了,入了台全铝雕机,到手后发现xy工作台不平,高低误差在1.3mm左右,联系卖家,告知铣一道或上副工作台,好吧,新机器不舍得动,我选择上副工作台,铣平后发现铣的平面不光滑,上论坛发帖求助,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13715,看了回复感觉是z轴不垂直,之后就入了框式水平仪,问题又来了。。。
要调水平,是否直接把水平仪放铣过的副工作台上调Z轴?
可是问题是感觉铣过的平面也不是平的,这个铣过的副工作台能当参考平面吗?
求求大神帮助。。。。机子都入了大半年了。。一个东西都没弄过。。。谢谢。。

网友:
我想,自宫过的平面就是不光亮也可以看成一个近似于平的平面吧。

网友A:
呵呵,要是导轨不平,铣工作台有什么用。

网友:
这个说起来有点复杂鸟。。。
一般先用框式水平仪把两根Y轴导轨校正到水平。
再用百分表夹在Z轴上,触头打在工作台面上,跑Y轴,这样就可以知道工作台是否有高低,并进行校正。
然后将框式水平仪放在工作台面上,这时应该是水平的。再将夹在Z轴上的百分表触头打在框式水平仪的侧面。
上下跑Z轴,就可以知道Z轴是否垂直于Y轴了。

网友B:
很简单  铣底 z轴调垂直  反复二篇 ok  不OK只有一个原因ruan 刀子铣到那往哪扭 可试试PvC副工作台

网友B:
z轴垂直度有二层  第一层z轴拖板对x  y的垂直度   第二层主轴对x y的垂直度,正规搞法先一后二

楼主:
引用 网友B:
z轴垂直度有二层  第一层z轴拖板对x  y的垂直度   第二层主轴对x y的垂直度,正规搞法先一后二

对主轴是不是买标准圆杆夹主轴上下打表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要是导轨不平,铣工作台有什么用。

导轨不平应该会导致在同一x,-y点和+y点两个点之间走的位移不一样?我觉得有个角度的话,应该是不一样。请指教。。。。

网友C:
个人看法。
先把机器放好
先调y轴水平。用细绳绑个重物,用高度尺划线。孔不对就在y轴平面加板子重新钻孔攻丝。
再调x轴水平,用水平仪找正,不行加垫片。差得多重新加板子钻孔攻丝。
再调z轴。先保证主轴电机和固定座没问题。然后z轴电机固定板找垂直。如果不垂直找出原因解决。
如果全部调好铣平面还是不平,估计是主轴和刀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个人看法。
先把机器放好
先调y轴水平。用细绳绑个重物,用高度尺划线。孔不对就在y轴平面加板子重新钻孔 ...

机器底座应该不需调平吧,就把机器放在桌子上即可?。。。。我觉得xyz平面互相垂直,出来的东西应该就没问题。。。不知道这样理解对不对,请指教。。。谢谢。

网友:
主轴对XY的垂直度,一般就是打主轴外圆,表座放托板上,表针指向主轴外圆,方向XY各一次。需要调平的机器,都是几吨级别的,因为重,你可以把它看成软的,支撑不一样,扭曲不一样。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机器底座应该不需调平吧,就把机器放在桌子上即可?。。。。我觉得xyz平面互相垂直,出来的东西应该就没问 ...

不客气。谈不上指教。互相学习。
因为我的架子是方钢焊的。师傅说焊出来就是七扭八歪的。不只是xyz3面互相不垂直。xy两个面自己也不平。刚开始我也想不好怎么搞。因为放到桌面上,桌面自己也不平。我还要在架子下面加木条减少震动和噪音。因为比较轻,架子也就20公斤左右。
想了很久。因为x轴两根立柱是一样长的。所以就从x轴光轨丝杠互相平行开始。先调x轴。然后y轴装上,这时候x轴y轴自己先保证基本平了。然后装z轴。这时候发现xy轴基本互相垂直,z轴和y轴不垂直。所以就装上铣刀把y轴工作面铣平。发现刀痕在y轴方向一边高一边低。然后又调整了x轴。现在还凑活。
看您的描述铝框机器。如果问题不大。xyz自己应该是平的。除非有变形。
我觉得按我的顺序全部调整,应该凑活能用。如果您是搞几丝精度。那就另当别论了。至少水平仪要有吧。工作台面要磨吧。至少要有精度好的铣床。我估计您是光轨的。这样一来相比平台不平来说。两根光轨能互相平行,xyz方向互相垂直就不好说了。
一家之言,没用过成品机。仅做参考。

网友D:
我之前 一个帖子,参考一下吧。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77784

网友:
按快了 发重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客气。谈不上指教。互相学习。
因为我的架子是方钢焊的。师傅说焊出来就是七扭八歪的。不只是xyz3面互 ...

谢谢。。。本身是搞与质检有关的工作,天天与标准打交道,看来我是对这些diy的成品机寄托了过多的希望,翻了一些旧帖,还是现实点,够用即可,本身要的就不是很高精度的东西。调到相对均衡的就ok。。。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之前 一个帖子,参考一下吧。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77784

谢谢大侠拔刀相助,受益匪浅。。。。
另,再请教一下,这些是看什么书为好?机修钳工的相关书籍?还是?新手,感觉要恶补一下相关知识。谢谢。

网友E:
真是极品好买家啊。

买到XYZ不平的机器竟还不退货。

佩服,佩服。。。。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真是极品好买家啊。

买到XYZ不平的机器竟还不退货。

目前只是说xy工作台不平和z轴不垂直。。。。
虽然也过了大半年,卖家也说弄不了就给退回去。。。。
只是,这种DIY的成品机的精度是否要求不了那么高?卖家跟我说全taobao也就这样。。。
如果是这样,我是懒得折腾了。。。弄好用起来就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只是说xy工作台不平和z轴不垂直。。。。
虽然也过了大半年,卖家也说弄不了就给退回去。。。。
只是 ...

全淘宝都是这样?

他应该说“这价格就是这样”。

我自己做来自己用的机器,如果造成这样,直接扔了算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侠拔刀相助,受益匪浅。。。。
另,再请教一下,这些是看什么书为好?机修钳工的相关书籍?还是? ...

没看过那本书有关于这个的,我也没看过几本钳工书,感觉就是多在网上看看,多折腾,慢慢积累知识吧。
单纯的让你 那本书看估计两小时你就腻味了。

网友:
我之前的帖子说过不少关于机床的帖子,你翻翻看看有没有能用上的。
有一个贴我简单说了车刀的磨法和是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