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收机会不会引起舵机抖舵

楼主(2013-02-02):
内容如标题,今天刚到一个福他爸T8FG的山寨接收,测试的时候发现摇杆打到底然后松来,摇杆弹回中的时候舵机就抖,发热厉害,三个舵机都一样,舵机是银燕的12块钱的那种舵机,扫过齿,自己更换了齿轮。大神们请给个解释。这是不是接收机的问题?打算飞固定翼用的

网友A:
1、接收机有两种模式,普通模式和高速模式,模拟舵机不能用高速模式
2、如果用接收机的失控保护要关掉遥控器的失控保护,否则会产生抖舵现象

网友:
测试的时候发现摇杆打到底然后松来,摇杆弹回中的时候舵机就抖,发热厉害
8fg应该是有轴承的摇杆是有弹性的!直接放好摇杆会来回弹,舵机当然会来回抖了!电机高速正反转 必须热,

舵机是银燕的12块钱的那种舵机,扫过齿,自己更换了齿轮
舵机换过齿轮也许摩擦加大,回中不好电机一直在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接收机有两种模式,普通模式和高速模式,模拟舵机不能用高速模式
2、如果用接收机的失控保护要关掉遥控 ...

谢谢!已经解决了,是选用了高速模式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