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800的重量问题

楼主(2013-02-02):
大疆网上标出s800重量2600克左右,自己用买菜的弹簧秤量了一下,结果3公斤。多重400克呀!!按照10000hma电池飞行时间计算,至少少飞3分钟。
网上打算用电子称再称重。

楼主:
刚才用电子称重新量了一遍,结果s800各零部件的重量基本与标重一致,发现问题出在中心盘上,按照标称中心盘重量365克,加上wkm(120克)和一个2.4电台(10克),重量应该是500克左右,我称的是739克。

网友A:
你是最近才买的S800,最新款的是玻纤板,便宜货。老款的是碳纤板。。好很多。

网友:
笑了~多斤多良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最近才买的S800,最新款的是玻纤板,便宜货。老款的是碳纤板。。好很多。

买了快一年了,应该是老版本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买了快一年了,应该是老版本的。

一年前好像也是玻纤板的吧?你仔细看看中心版的底盖。。好像不是碳纤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年前好像也是玻纤板的吧?你仔细看看中心版的底盖。。好像不是碳纤的。

上面的中心板肯定是玻纤的,因为实际上是电路板。下面的板子就真的不知道了,我的从表面上看是碳纤维的板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是最近才买的S800,最新款的是玻纤板,便宜货。老款的是碳纤板。。好很多。

机载电子设备逐渐增多,甚至包括如接收机和图传一类的射频设备,更改成玻纤底板更加有利于信号的传输。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机载电子设备逐渐增多,甚至包括如接收机和图传一类的射频设备,更改成玻纤底板更加有利于信号的传输。

接收机都装底部的吧?图传都装机尾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