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帮助!KK飞控板刷固件连接电脑没反应!!!?

楼主(2013-02-02):
用的是上图的那种烧写器,打开软件都正常,电脑也可以识别到烧写器,软件里面都设置好后,连接上电脑后,软件一点反应都没有,请教各位高人,是哪里设置不对还是电脑或者KK板有问题????

网友:
你要设置芯片型号,另外熔丝位你不要动,不知道你用的什么少些软件,简单的一个没反应你这让我们怎么回答,是读不出芯片还是怎么的??

楼主:
芯片设置是按要求设的(ATmega168AP)熔丝位是按下图设置的  软件是“轩微编程器控制平台V3.0增强版”主要问题是:将烧录器连接到KK板的ISP接口,设置好刷机软件的参数等,把烧录器插入电脑的USB,KK板的LED闪一下(蓝色的灯)熄灭,然后就什么反应都没有了,包括刷机软件,点什么都没反应!烧录器的LED灯是一直亮着!

熔丝位

熔丝位

网友(2013-08-31):
同问!!求大神回答

网友:
我的也是 刚换过单片机,插上去灯一下都不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