爽飞 L39 玻璃钢 70涵道

楼主(2013-02-02):
爽飞 L39 玻璃钢 70涵道 此机那个重啊!起飞重量居然1950克! 都不知道怎么飞起来的 附机机艺术照一张!

网友A:
我也有一架,还没动手装。
想了解一下LZ的动力配置、装机和飞行的心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一架,还没动手装。
想了解一下LZ的动力配置、装机和飞行的心得。

蓝带的70 金属涵道 电调好赢100A 电池2600 4S 花牌 推力说是1750 没测 降落襟翼必须用起来!前面无奈要配重 我加了120克 没办法啊 不然重心不对 降落早点降速度 此机冲得很快 转弯半径最好大点 其他没啥

网友A:
动力方面了解了,我准备用6S的金属涵道。
想了解降落时襟翼的角度大概多少?平尾需要多少度的拉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动力方面了解了,我准备用6S的金属涵道。
想了解降落时襟翼的角度大概多少?平尾需要多少度的拉杆?

襟翼大概55度左右吧 注意左右一定要一样 速度慢点再放襟翼 至于拉杆是个人习惯 我调到空中平飞时,略微带点升降舵

网友B:
据楼主所言推重比达到0.9了,飞起来真机的感觉十足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据楼主所言推重比达到0.9了,飞起来真机的感觉十足啊

国产东西肯定虚标数据啦!能有1500克推力就不错了

网友:
飞起来挺有感觉

网友:
飞得真好

网友:
飞到这种阶段的飞机,飞手需要有相当的技术和经验积累,如果是普通的涵道机飞手是很易炸的。

网友C:
涵道扇叶太少,声音尖

网友:
4S飞啊 。。楼主厉害的 这个推重比能有这样的速度 还是很牛逼了

网友:
速度不低啊。

网友D:
玻璃钢的翼型比 泡沫机好,刚性强度也比泡沫机好,缺点就是重,炸鸡难修复。不过,高手 任何飞机都不是为了炸鸡的。 泡沫机 炸过修复的也没有原来那么好飞了。

网友:
好机,速度真他喵的给力,听见机翼切风的清啸声了。

网友:
这飞机没有好跑到真的不好降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涵道扇叶太少,声音尖

是啊!买了之后有点后悔,还是该买10叶的。接近涡喷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玻璃钢的翼型比 泡沫机好,刚性强度也比泡沫机好,缺点就是重,炸鸡难修复。不过,高手 任何飞机都不是为了 ...

但如果长远看,要上涡喷的话,这个鸡鸡确实操控感而言相对比较接近涡喷

网友:
无奈无地理条件啊,伤不起涵道机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如果长远看,要上涡喷的话,这个鸡鸡确实操控感而言相对比较接近涡喷

看来你是准备上涡喷的啊?
为什么一定要上涡喷? 为了更像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