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ACH3的扩展应用.

楼主(2013-02-02):
好长时间不怎么上论坛了,今年各行业放假都比较早我们也是.
闲着没事,把10年3月份至今,这近三年使用MACH3的个人感受总结下.
      1,   雕刻机,.一开始对MACH3不熟悉出过一些小问题,主要是系统和MACH3的设置问题.后来系统即使连续一两个月工作也没出过问题,倒是机械部分经常出问题(主要是导轨,电主轴,水泵....)
      2,   水刀控制系统(新作的).可以控制水阀,沙阀的自动开启,关闭.  液压泵,空压机,增压器,MACH3界面控制.
      3,   环境检测(新作的).
总体来说MACH3对系统和MACH3的设置要求比较高,也较苛刻否则会出现不稳定还有就是很多便宜的驱动器对脉冲反映速度太慢易造成丢步.但功能实在是强大.只用一个并口就可以实现五轴自动换刀(需外部控制器)等强大的功能.
雕刻机界面

环境监测界面

水刀控制界面

mach其实在某些情况下比PLC更好用也更直观.
至于便宜的驱动器对脉冲反映速度太慢易造成丢步也可以算作MACH的问题,因为MACH的脉冲宽度小(尤其设置不当时).
至于适合MACH的系统我本着一个原则,用INTEL系列的.最新的用到G41(微星的).
主要是软件,我是*专机专用*这点很重要,杀毒软件必须有,360系列就不用装了(没用)我推荐可牛或者卡巴斯基.(只在拷文件时启动杀毒软件).
病毒对MACH的影响比维宏大,维宏也会被病毒干扰.

mach支持VB二次开发,我是用VB作的并口通信.后端再做个控制器作扩展,既可以支持开关量输入/输出,也可以支持模拟量输入/输出.

网友A:
看来楼主将mach当成plc来用了。
“很多便宜的驱动器对脉冲反映速度太慢易造成丢步”这个问题是出在驱动器上面和mach无关的对吗?

楼主既是总结,干脆将mach该用什么样的系统和怎么样设置也介绍一下,以方便网友少走弯路不是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来楼主将mach当成plc来用了。
“很多便宜的驱动器对脉冲反映速度太慢易造成丢步”这个问题是出在驱动器上 ...

mach其实在某些情况下比PLC更好用也更直观.
至于便宜的驱动器对脉冲反映速度太慢易造成丢步也可以算作MACH的问题,因为MACH的脉冲宽度小(尤其设置不当时).
至于适合MACH的系统我本着一个原则,用INTEL系列的.最新的用到G41(微星的).
主要是软件,我是*专机专用*这点很重要,杀毒软件必须有,360系列就不用装了(没用)我推荐可牛或者卡巴斯基.(只在拷文件时启动杀毒软件).
病毒对MACH的影响比维宏大,维宏也会被病毒干扰.

网友B:
引用 楼主:
mach其实在某些情况下比PLC更好用也更直观.
至于便宜的驱动器对脉冲反映速度太慢易造成丢步也可以算作 ...

我用的815主板,图拉丁 的cpu ,在bios里把节能控制关闭了。很稳定的。驱动用美国的垃圾,现在也在国产的。变频器用台达1.5KW。
没有失步或者干扰现象。

楼主的G41,配的是什么cpu ?

网友:
不太懂!看来我中毒还不够深!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815主板,图拉丁 的cpu ,在bios里把节能控制关闭了。很稳定的。驱动用美国的垃圾,现在也在国产的 ...

赛扬双核CPU.

网友C:
楼主如何用mach采集信号  如何输出继电器??对于plc的替代功能  我非常感兴趣  能否详细讲解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如何用mach采集信号  如何输出继电器??对于plc的替代功能  我非常感兴趣  能否详细讲解一下

mach支持VB二次开发,我是用VB作的并口通信.后端再做个控制器作扩展,既可以支持开关量输入/输出,也可以支持模拟量输入/输出.

网友:
不错,特别是扩展应用

网友:
顶楼主,希望能介绍详细点,谢谢。
发现自己需要补习的东西越来越多.....

网友D:
顶楼主,MACH3 只要选好主板,并设置合理,
还是能干大事情的,用MACH3改了一台瑞士进口专用铣床,
每天工作15-6小时,已经正常工作一年半了。

与楼主不同的是,我都用AMD CPU。

网友:
懂编程原理的人就是好,能利用和解决问题。

楼主:
哈哈FANG老大,您用的是AMD的那款CPU.我在网上看到都推荐用INTEL的,所以一直不敢用AMD的.

网友:
我也用的AMD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顶楼主,MACH3 只要选好主板,并设置合理,
还是能干大事情的,用MACH3改了一台瑞士进口专用铣床,
每天工 ...

那这样看来就是intel和amd的都能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