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源模块.

楼主(2013-02-02):
一个电源模块.型号DPM-48/25, 不知好坏,如何测试呀,
在网上找不到这个东西详细说明,
只知是个220变48的直流电源,如果是好的可否做电机的驱动电源??

网友A:
这个是通讯电源模块,48V25A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通讯电源模块,48V25A

请问下,如何测试???现在不知好坏,不敢直接接220电呀
后面有两个是AC1,AC2,应该是接220 AC电的,还有四个两个+两个-,是不是两路DC输出??
.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下,如何测试???现在不知好坏,不敢直接接220电呀
后面有两个是AC1,AC2,应该是接220 AC电的,还有四个两 ...

上图才好帮你呀。

网友A:
看看大电解。是否=400V。是的话可通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大电解。是否=400V。是的话可通电

看到两个最大的电容是,450V的,直接通电不知有何后果??
现在想想坏的可能性很大了,是从收废品那买的.所以现在不敢冒然去通电试呀.

上图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到两个最大的电容是,450V的,直接通电不知有何后果??
现在想想坏的可能性很大了,是从收废品那买的.所以 ...

让给我吧。拆零件。修理有点风险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到两个最大的电容是,450V的,直接通电不知有何后果??
现在想想坏的可能性很大了,是从收废品那买的.所以 ...

AC1AC2接220V拿块万用表量+—有没有48V输出。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到两个最大的电容是,450V的,直接通电不知有何后果??
现在想想坏的可能性很大了,是从收废品那买的.所以 ...

串个白炽灯上电试试就安全了

网友:
如果有故障白炽灯就亮了

网友C:
如果灯泡不亮用万用表量下电压看有电压输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AC1AC2接220V拿块万用表量+—有没有48V输出。

直接上电,应该不会有太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灯泡不亮用万用表量下电压看有电压输出吗?

这个法不错,明天有空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AC1AC2接220V拿块万用表量+—有没有48V输出。

现在接220V电后,工作灯绿灯亮,告*灯黄灯闪.但是有54V直流电压输出,且有沙沙声.现在如何什么情况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接220V电后,工作灯绿灯亮,告*灯黄灯闪.但是有54V直流电压输出,且有沙沙声.现在如何什么情况呀

有输出就用吧,管别的干啥,再说你怎么知道是报*灯呢?

网友D:
黄灯闪是信号故障,可以不用管,接输出用看看有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黄灯闪是信号故障,可以不用管,接输出用看看有没有问题

原来是这样的呀,我说告*灯一闪一闪的,应该是有故障,但是却有54V的输出.故障了应该没有输出的,有点不明白.

算了这个不管了,有输出就用吧.

那沙沙声音是什么原因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