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D35电调与天地飞6二遥控坦克行走时转向方向相反什么原因?

楼主(2013-02-02):
给恒龙虎升级了电路,MD35电调、声组,天地飞6二代控及接收,现在设置是左手控制行走(推杆有弹簧自动回中那边),右手控制炮塔、炮管、灯光、发烟、放炮,各项功能都可实现,问题出在行走部分:推杆前进、拉杆后退没错,但左右转向相反,即左推杆右转向,右推杆左转向,打炮后座时居然左右履带一前一后动作而不是一起后退,反复对照MD35电调的说明书检查了接线没发现有错的地方,难道是控的设置问题?实在没辙了,特向各位朋友求助,这种现象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A:
左右电机线,调换过来

网友B:
遥控器正反设置啊,调一下就好

网友:
遥控器上面有反向开关,你仔细看看说明书

网友:
听沙发的,换电机接线

网友:
我曾经也是遇到这个问题 反复接线 还是不行 最后是在控的通道反置一个开关就可以了

网友C:
最好就是反接电机线!

网友:
把你在打炮时向前运动那个电机的电线反过来接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左右电机线,调换过来

请教:两边电机反应灵敏度不一样,轻轻一推油门左边的就动,但右边的并不同时起步,继续推杆才转,这个怎么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B:
遥控器正反设置啊,调一下就好

调了正反设置,转向与推杆一致了,但打炮后座时左右履带还是一前一后的动,使车体扭动而不是后座,真不知道该调那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好就是反接电机线!

问题是前进后退是一致的哦,只是打炮后座时左右履带动作相反,如果反接电机线的话行走不就又不一致啦?

网友:
首先,打炮时需要两个电机同时后退,那么先确保这个功能正常,把直行和转向这两个通道的信号线对调。如果转向方向不正确,再去调遥控器的正反设置或对调左右电机的接线(效果一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两边电机反应灵敏度不一样,轻轻一推油门左边的就动,但右边的并不同时起步,继续推杆才转,这个怎 ...

完美的解决方法只能是用双流波葙咯,不完美的可以调一下转向通道上的微调,不过速度起来后,又觉得偏了,呵呵

网友A:
http://5imx.3vwed.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86336&highlight=%BB%BB%B5%E7%BB%FA

照1楼的步骤做试试,很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5imx.3vwed.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86336&highlight=%BB%BB%B5%E7%BB%FA

照1楼的 ...

多谢,问题解决

网友:
你的恒龙原装电子设备还有吗,出给我吧

网友D(2013-03-11):
引用 楼主:
多谢,问题解决

我现在也在改,没有声组.用的是天地飞6a.现在接上去后动过一阵.重新接线的时候不动了.搞不懂是什么原因.能不能给一张你的接线的图片参考?qq736554569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现在也在改,没有声组.用的是天地飞6a.现在接上去后动过一阵.重新接线的时候不动了.搞不懂是什么原因.能 ...

装的时候没拍照片,没法给你了。你只用电调没用声组,接线应该比较简单一些啊,你对照胖包发在网上的坦克电调声组说明书接就是了,注意的是遥控上可能也需要点设置,我也不知怎么说,反正也是反反复复对照、设置加请教才成功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装的时候没拍照片,没法给你了。你只用电调没用声组,接线应该比较简单一些啊,你对照胖包发在网上的坦克 ...

刚开始就是对照胖胖的来.动了左边右边都动,这样肯定不行,于是拆了换了种方式.结果离我的目标近了点.再拆再装后就不动了.我的是右手油门.
会不会是板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刚开始就是对照胖胖的来.动了左边右边都动,这样肯定不行,于是拆了换了种方式.结果离我的目标近了点.再拆再 ...

这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但应该不会那么容易坏的,会不会跟遥控设置有关?其他我也不知道了,帮不上什么,不好意思

网友D:
只能回去慢慢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