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9式电滑环装上去之后,炮塔升降无效了。。。

楼主(2013-02-02):
高度不够,升降完全无效。。。。蛋都碎了,恒龙的打蛋波箱咋就这么高呢。。。
网上升,打蛋波箱就顶到地下的电滑环了,然后就升不上去了。。。

网友:
你用的滑环是不是瘦高的那种,应该尽量买低矮的滑环
先不装回上盖,把炮管升至最高点(也就是把波箱降至最低点),测量此时波箱伸入底盘的长度,再算算底盘距波箱还有多少高度,根据这个数值看看有没有低矮的滑环可以用

网友:
能发个你的电滑环的图看看么??????跟坦克尺寸差多少

网友A:
我的把电滑环搞好了,现在正在改动力,等过年回家再发帖,等我的帖吧,动力改完再试车,现在初步搞好了应该 没有问题的,我做的是炮塔双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把电滑环搞好了,现在正在改动力,等过年回家再发帖,等我的帖吧,动力改完再试车,现在初步搞好了应该 ...

期待更新及照片

网友(2013-04-14):
我也想改

网友:
内容不懂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