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5用作锁尾是不是力量不够?

楼主(2013-02-02):
我450的四个
舵机
都是215,感觉尾巴老是有点甩,特别是切3D之后,甩得厉害,朋友说是215力量不足。

网友A:
可能是你的尾巴没有调好哈哈

网友B:
力量速度都足够,450曾经用过9G辉盛锁尾

网友C:
说215力量不足的朋友是典型的不懂瞎掰,215原本设计的是斜盘舵机,缺啥都不缺力量,你若说速度偏慢或许还有点道理
实际上215做锁尾很好,你的飞机应该还是调试问题

网友D:
215力量不缺

网友E:
可以拿来锁尾,可能是你的飞机没有调好吧

网友F:
锁尾完全没问题,应该是机机没调好或是陀螺仪设置有问题

网友G:
力量和速度都不缺

网友H:
力量速度都绝对没问题,估计是你没调好

网友I:
别折腾了 215 备用

网友J:
急拉螺距掉转甩。
1 增加转数
2降低螺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