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步进电机丢步问题!!!

楼主(2013-02-02):
现在测得XY轴每走一次往返都会多出1~4丝,4丝居多!偶尔会有一次不丢步,现在估计三轴都有问题!各轴用线均是带屏蔽的线,只是所有电源都没有经过滤波处理,三轴驱动互换也没用,不知道通过增加滤波器是否会有改善…忘各位大虾指教下

网友A:
我认为可能是回差,比丢步可能性大

网友:
应该是回差

网友B:
1~4丝我认为是正常。丝杆不可能一点回差也没有吧。

网友:
夺走几次看累计不?

网友:
很好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认为可能是回差,比丢步可能性大

累计的啊,每走一个来回就多出几丝!!!丝杆是滚珠丝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4丝我认为是正常。丝杆不可能一点回差也没有吧。

是每个来回就增加1至4丝啊,xy轴都测过了,走十次就多了30丝左右!

网友A:
引用 楼主:
累计的啊,每走一个来回就多出几丝!!!丝杆是滚珠丝杆

那可能是丝杆的螺距不对哟。

网友C:
用的是MACH么?是的话检查以下设置,还有就是驱动器的接口速度不够。
维宏的话检查接线端子,和机体接地。

网友D:
信号上是有干扰的,不可避免的,大概一万个信号,有一个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可能是丝杆的螺距不对哟。

这个绝对不可能,我试过铣一个方框,板材4毫米厚,分层下刀,每刀0.2,铣出的方框有两个面是斜的

网友E:
电机负载大小、滑道顺畅程度、联轴器都是问题。我现在土办法大马拉小车。z轴一般容易丢步。再查查,放慢速度试试。

网友:
驱动电源容量要足。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的是MACH么?是的话检查以下设置,还有就是驱动器的接口速度不够。
维宏的话检查接线端子,和机体接地。

用的Mach3,设置应该没问题,接口速度?电机的加速度我从400降到10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信号上是有干扰的,不可避免的,大概一万个信号,有一个干扰。。

主轴电源断电,各轴电机接线也尽量地分开了,整机也接地了,真想不到哪来的干扰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用的Mach3,设置应该没问题,接口速度?电机的加速度我从400降到10了

Mach3的脉冲宽度多少?
用步进的话,电机的加速度最好在100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机负载大小、滑道顺畅程度、联轴器都是问题。我现在土办法大马拉小车。z轴一般容易丢步。再查查,放慢速度 ...

电源24伏10安,电机57加长3安,加速度设到400以F1200跑,y轴站120斤的人再连续来回运行很轻松,z轴用双手使劲按住一样运行轻松

网友C:
用的什么主板?

网友:
我的也是有干扰,没有找到原因,打算春 节后换驱动试试。

网友F:
编程时有意减少几个丝试下,如果一样是每个来回都增加,多数是干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轴电源断电,各轴电机接线也尽量地分开了,整机也接地了,真想不到哪来的干扰

并口线本来就容易受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的什么主板?

你是说驱动板吧,是驱动、接口板分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编程时有意减少几个丝试下,如果一样是每个来回都增加,多数是干扰了,

没用的…现在不是加工出的工件尺寸偏差大,而是同一个位置如果分层加工太多次,就会出现阶梯,越往下越小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是说驱动板吧,是驱动、接口板分体的

电脑主板,CPU,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脑主板,CPU,

电脑主板是很老的小主板!不知道参数,cpu好像是英特儿2.6的

网友G:
呵呵!数字电路,使用正常零件下是不容易被干扰的,即使不用屏蔽线也没问题。出这样的问题一般情况下就两个原因,一是为了节省资金用了劣质零件。二是电脑问题。其他乱七八糟的不用考虑那么多。具体原因只有靠你自己去解决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是说驱动板吧,是驱动、接口板分体的

问题很可能出在接口板.

楼主:
引用 网友G:
呵呵!数字电路,使用正常零件下是不容易被干扰的,即使不用屏蔽线也没问题。出这样的问题一般情况下就两个原 ...

谢谢大师指点,零件方面应该问题不大,因为各轴都很顺滑,倒是电脑是七零八散的,没机箱,主板放在一张纸皮上、电源放在旁边、硬盘就直接放在电脑电源上面的,明天把家里的电脑搬一台过去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师指点,零件方面应该问题不大,因为各轴都很顺滑,倒是电脑是七零八散的,没机箱,主板放在一张纸 ...

指的是你的电子零件而不是机械零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问题很可能出在接口板.

接口板要换也得等过完年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接口板要换也得等过完年了

别人的建议只能供你参考,主要靠你自己去分析测试.

网友:
看下驱动板和接口板 方向信号是否有光电隔离 如果是光电隔离的话 用的是什么光偶 如果是4脚的817之类的 就是光偶速度不够 导致换向时信号反转速度不够 导致向一个方向偏

网友H:
刚才看了一下,我的驱动板就是4个脚的817,看来只有换板子了。郁闷

网友C:
引用 网友H:
刚才看了一下,我的驱动板就是4个脚的817,看来只有换板子了。郁闷

可以先用PS2501(要正品)换下817看看.再测下光藕电流是不是可以提高一些.

网友I:
引用 网友C:
可以先用PS2501(要正品)换下817看看.再测下光藕电流是不是可以提高一些.

请教mach的脉冲宽度实际是看哪里啊?电机设置里面的“步进脉冲1~5us”和“方向脉0-5”吗?

网友:
引用 网友I:
请教mach的脉冲宽度实际是看哪里啊?电机设置里面的“步进脉冲1~5us”和“方向脉0-5”吗?

是这里,我一般都设为5,大了可能适得其反.

楼主:
引用 网友C:
Mach3的脉冲宽度多少?
用步进的话,电机的加速度最好在100左右。

步进脉冲和方向脉从5改为3,问题解决…谢谢指点

网友B:
引用 楼主:
步进脉冲和方向脉从5改为3,问题解决…谢谢指点

真搞不清楚,这个地方是大好还是小好,上次看到的是加大好,好象是10.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搞不清楚,这个地方是大好还是小好,上次看到的是加大好,好象是10.

设置上不是说1~5么?我还不知道能设到10呢,不过我现在问题解决了,开始电脑换了也没用

网友:
应该是驱动板问题,用的是什么驱动芯片,最重要是光藕,一定要高速的。我原来也出现过这个问题。

网友J:
多的话,不会是丢步的问题,少才是丢步,如果是细分状态的话,有可能是某些半步的,驱动按一步走了,可以试试先用整步走试试机,逐步排除

楼主:
引用 网友J:
多的话,不会是丢步的问题,少才是丢步,如果是细分状态的话,有可能是某些半步的,驱动按一步走了,可以试 ...

走的路径不多不少的,感觉就是每走一个来回就移位几个丝,而且每轴是只向一个方向移动

网友:
驱动器非常重要,电脑也是要注意的…

网友:
据说换个电脑试试看。

网友:
驱动器一点也不重要,我用几十元的6560+杂牌90元深圳32伏电源,掏铝板,侧壁没有一点的接刀痕,不过电脑用的电源是航嘉冷钻的

网友K:
脉冲宽度应该设置越大越好。当然同个批次都有一两个光耦很极品,会丢脉冲

楼主:
引用 网友K:
脉冲宽度应该设置越大越好。当然同个批次都有一两个光耦很极品,会丢脉冲

哇…原来可以这么大,我现在设在3,用4mm铣刀铣68*110的槽(是整个铣),每走一层大概还是有2丝左右的移位!!!等把这个工件搞好了再把脉冲宽设大点试试

网友:
等你搞好了说一下,我的也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K:
脉冲宽度应该设置越大越好。当然同个批次都有一两个光耦很极品,会丢脉冲

刚才试了把脉冲宽设置为你图中一样,问题很严重!每走一个来回就会出现30丝左右的移位,而且步进电机运行时就好像啃骨头一样时不时地出现'咔咔'声!现在调到2感觉比3还好,68毫米的直线以F1500走了十分钟也才有1、2丝,也弄不懂到底是什么造成的!

网友:
那可能信号输出引脚的脉冲方向反了,"设置"-“端口”Step low active

网友B:
细分设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细分设多少?

8细分

网友:
引用 楼主:
8细分

8细分并不高。
貌似细分越高,脉冲数越高,电脑的处理能力就需要越好,不知对不对。

网友:
去掉负载  只是测试电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