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龙门切割机的问题

楼主(2013-02-02):
想DIY一台数控龙门切割机,主要切割1-3mm左右铜 铝板,偶尔切4-7mm铝板,不切其他材料。
工作台面积1m宽,长度1-2m都可以
想问问各位前辈,需要多大功率的主轴电机合适?
做个比较好点的 整机大概需要多少钱?

网友A:
只是用来切割吗,有精度要求吗,没有的话可以考虑等离子切割,效率高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是用来切割吗,有精度要求吗,没有的话可以考虑等离子切割,效率高很多

只切割  没精度要求
主要是市面上的尺寸太大 而且我的工作量也很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是用来切割吗,有精度要求吗,没有的话可以考虑等离子切割,效率高很多

等离子对气体有要求吗?气体是像氧气切割那样需要气罐还是不需要?

网友B:
只需用空气吹熔渣,不用气体保护!购个空压机就OK!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需用空气吹熔渣,不用气体保护!购个空压机就OK!

哦谢谢

网友C:
没有精度要求,不意味着没有外观要求,有时外观要求比精度要求还狠。等离子切的刀口不好看,甚至激光切的也有纹路,机械切割的很好看,除非机子ruan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精度要求,不意味着没有外观要求,有时外观要求比精度要求还狠。等离子切的刀口不好看,甚至激光切的也 ...

是啊 激光太贵 等离子对我来说不是很适合 所以想问下按我的要求多少千瓦电机合适呢?

网友:
1--3毫米可以用电剪刀

网友:
4---7毫米上个脚踩的剪板机更效率高

网友D:
曲线的话用曲线据,800W的立铣刀电主轴

楼主:
引用 网友D:
曲线的话用曲线据,800W的立铣刀电主轴

因为还有钻孔 所以想弄个龙门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