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像头干扰GPS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3-02-02):
摄像头干扰GPS是怎么回事?有谁遇到过?

CYCLOPS STORM OSD 1.0 飞控,摄像头SONY700CCD,

其他都好,只要一接摄像头电源GPS信号几秒钟后开始衰减,有时候一到二格,有时候一个信号也没有,然后断开摄像头电源信号马上恢复到满信号,什么问题?大家来帮帮忙。。。。

网友:
还没遇到过,路过,看看

网友A:
正常的,电子设备都会相互干扰的
安装时尽量离得远些就行了

网友B:
安装时尽量离得远些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的,电子设备都会相互干扰的
安装时尽量离得远些就行了

哎,没有合适的安装位置,再不行只能安装在电机旁了,不知道会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安装时尽量离得远些就行了

哎,没有合适的安装位置,再不行只能安装在电机旁了,不知道会怎么样?

网友:
不奇怪 我就遇到过。用的是行车记录仪。载机是 四轴。飞行前4分钟一切正常。之后丢星,干扰CF,直接无方向,炸鸡 。在这以后,记录仪直接用 锡纸包住,留出镜头。就再也没发生过干扰问题。你不妨也试试锡纸大方。

网友:
离飞控远些就行了

网友:
安装脚架上

网友C:
要么远离,要么屏蔽。高频电流肯定会产生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么远离,要么屏蔽。高频电流肯定会产生干扰!

只把GPS模块远离其他设备就可以吗?飞控就不需要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把GPS模块远离其他设备就可以吗?飞控就不需要了吧?

很多飞控都自带屏蔽.不用专门做.
不过还是尽量远离的好.

网友D:
都知道远离,可模型只有这么点大!不知道狗3会影响gps和飞控吗?还有楼主是怎么看到gps受到影响的,是什么飞控能显示gps的信号啊?nazah.aps都看不到信号强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都知道远离,可模型只有这么点大!不知道狗3会影响gps和飞控吗?还有楼主是怎么看到gps受到影响的,是什么飞 ...

说的是啊,飞机就那么大,要想远离没有合适的安装位置,我的是独眼龙CYCLOPS STORM OSD 1.0 飞控,有GPS信号显示,其他飞控基本上都有,不管是狗1狗2狗3,摄像头,离GPS近了都会影响信号,这几天又试了试GPS离摄像头有30CM距离,还是有干扰,真是郁闷死了。。。。。

网友(2014-01-10):
远离加退耦感容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