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四轴的图传发射机安装位置

楼主(2013-02-02):
由于四轴FPV不像固定翼飞得那么高,所以图传的效果没有高空的效果好,但是我近日在400米的操场飞,在转弯的时候,或者是对头的时候或者低空5米以下,闪频很厉害,用的是5.8g 1000mw的发射机,三叶草天线,不应该这么糟糕啊,我装机的位置是异性四轴的屁股后面,大家四轴fpv图传是怎么个情况,怎么放效果才好啊?  请教大神,大家讨论下。。。

网友:
同问,我也想知道

网友A:
三叶草要配那啥4 blade skew planar在接收端

网友B:
天线对地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叶草要配那啥4 blade skew planar在接收端

我用的就是一套  三叶发射 加四叶接受,效果的确比原装好,但还是有闪频 不够满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天线对地试试

试过了,我怀疑是不是安装位置的原因  或者振动,又或者5.8g就这个吊样

网友C:
500MW和400MW的我都有,我是XA机架,装在云台挂架的后面,没出现楼主说的问题,并且我发射和接收端都是原装全向天线,接收是AIO眼镜自带的,我没飞远,最远好像200米吧,无闪无雪花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试过了,我怀疑是不是安装位置的原因  或者振动,又或者5.8g就这个吊样

我是1.2的图传,以前用原装天线偶尔有点这个问题,现在换了三叶草没这问题了!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C:
500MW和400MW的我都有,我是XA机架,装在云台挂架的后面,没出现楼主说的问题,并且我发射和接收端都是原装 ...

那你这个质量可能比我好啊~~问下你高度大概多少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1.2的图传,以前用原装天线偶尔有点这个问题,现在换了三叶草没这问题了!呵呵

1.2g本来效果就好,三叶草用了就完美了~~哎。。可是我小四轴 各种干扰设备,不敢用1.2g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你这个质量可能比我好啊~~问下你高度大概多少米?

四轴我不敢飞高,基本上都是在目视范围内

网友B:
引用 楼主:
1.2g本来效果就好,三叶草用了就完美了~~哎。。可是我小四轴 各种干扰设备,不敢用1.2g

我也是小四轴,630轴距的!你是多大轴距的四轴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小四轴,630轴距的!你是多大轴距的四轴啊?

跟您比起来,我才是小四轴,450轴距的,我就放在屁股后面,天线向上!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是1.2的图传,以前用原装天线偶尔有点这个问题,现在换了三叶草没这问题了!呵呵

1.2g的图传不是和2.4g有干扰,为什么还敢用1.2g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D:
1.2g的图传不是和2.4g有干扰,为什么还敢用1.2g的

保持距离就没干扰,反正我固定翼和四轴都用的1.2G,很爽。固定翼飞远飞高飞了很久了都没见过干扰!

网友B:
引用 楼主:
跟您比起来,我才是小四轴,450轴距的,我就放在屁股后面,天线向上!

雨燕的机架?你试试天线朝下吧……应该能有改善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保持距离就没干扰,反正我固定翼和四轴都用的1.2G,很爽。固定翼飞远飞高飞了很久了都没见过干扰!

直线距离多远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保持距离就没干扰,反正我固定翼和四轴都用的1.2G,很爽。固定翼飞远飞高飞了很久了都没见过干扰!

有没有用低通滤波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雨燕的机架?你试试天线朝下吧……应该能有改善的!

我试了额,我是的第一个就想到天线朝下,但是没用,掌柜还说得向上。这个不是雨燕的,那个880,买不起,我也听说1.2g不干扰,但对gps有影响吗?

网友A:
天线朝下。。。

国外这边5.8g 200mw用3叶+4叶轻松2公里的人太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天线朝下。。。

国外这边5.8g 200mw用3叶+4叶轻松2公里的人太多了

我朝下试了,是不是安装上有讲究?我15米以上也没事,但是低空就不行,还有转弯的时候

网友:
我是冲下放比较好一点,
还有换换频道试试,我的8频和7频就距离差好远,一改7频就飞丢,捡回来还没修好
其他频道如何还不知道
为减少干扰我用铝箔把4轴报了个粽子,好像中心接线板干扰最大
菜鸟的主观感受

网友:
引用 网友D:
直线距离多远

直线距离10CM以上,和所有其它设备,没装低通滤波!

网友(2014-02-23):
关注这个问题

网友E:
共用动力电的?不闪才怪
我200毫瓦图传,原配发射天线,小平板接受,200米高350远毫无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