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与六轴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3-02-02):
四轴与六轴除了多两轴外,对稳定性,巡航时间上有什么区别?

网友:
稳定性。。。好点吧。。续航。。理论上差点?。。相同轴距上的桨会小。。

网友:
用电多点,价格高点

网友:
一对2和3个2的区别。

网友A:
四轴灵活,六轴稳定。六轴比四轴负载重,续航时间长,个人理解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四轴灵活,六轴稳定。六轴比四轴负载重,续航时间长,个人理解

我感觉载重大和续航时间长是两个概念。相同级别下六轴载重是比四轴大,但是因为桨的原因(同样大小,六轴用的桨会比四轴小),六轴的桨效会低。

分析一下,按照每个轴来说,假如桨小了,那么桨效就降低了。
但是因为轴数多,所以总的载重会增加。

同样因为轴数多,每个轴分担的重量就小了
(这里的重量指的是公共的重量,即为四轴六轴中都有的重量,且这个重量在四轴和六轴中一样的东西,如飞控,云台)
同样的,每个轴(桨)小的负载,一定程度上会使桨的效率变高。

所以,总的来看六轴其实不一定效率比四轴低,要看桨的效率曲线,还有电机效率曲线。

关于灵活程度。应该是四轴好,但是通过调节PID,六轴也不一定比四轴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感觉载重大和续航时间长是两个概念。相同级别下六轴载重是比四轴大,但是因为桨的原因(同样大小,六轴 ...

学习了,

网友(2013-09-25):
同标题所谓问,来学习的

网友(2015-01-07):
我进来是学习的。

网友:
个人观点;如不是一样的配置就没有可比性,马达,电调,奖,电池
              如相同的话6比4稳,航时略短

网友:
六轴真的比四轴稳

网友:
如果是Y6呢?

网友:
Y6不如X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