屡次秒炸的450闲置一年后首飞

楼主(2013-02-02):
说来奇怪,2012年1月入的亚托450,因为新手一个人装机、调机,但是还是秒炸,几个星期期间基本都是秒炸。炸到最后都怕了,就换了配件把飞机闲置起来当静态了。然后改固定翼,目前入魔算是一年了。
今天闲来无事,就把450重新拿出来飞,居然可以对尾悬停(表达方式而已,是否算悬停别当一回事哈)。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NTEwMDkzMzcy==.html

拿掉训练架。感觉好像金鱼尾,仔细检查,发现尾轴弯、桨夹中联弯的、尾桨夹有一只也是弯的。居然还能这样飞????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NTEwNjUyOTEy==.html

网友A:
不错,厚积薄发。。

网友B:
练习架拿去掉会更加稳

网友C:
恭喜!飞得不错!说明遥控器操作比以前稳了。。。。

网友:
新手单飞  运气比你好  第一次就成功了  倒是刚开始飞固定翼炸了好几次

网友:
还是可以啦!祝贺!

网友D:
从量变到质变,恭喜!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从量变到质变,恭喜!

中山兄,你还记得我吗?我去年刚买这个飞机经常和你请教啊,从调机装机啊。屡次炸鸡,都是秒的。然后就放弃了。改固定翼。时隔一年,今天第一次重新拿出来飞。

楼主:
引用 网友C:
恭喜!飞得不错!说明遥控器操作比以前稳了。。。。

飞了一年固定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练习架拿去掉会更加稳

就是在纠结这个东西,拿掉好像心理不踏实,不拿又感觉那东西是个累赘,而且吃风。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厚积薄发。。

一年前炸的我都怕了,怕修。所以最后一次修好放起来了,改固定翼,今天兴趣来了又拿出来,不过推油门离开地面的一那间压力很大,怕修机。。。。。起来后居然能控制住就有信心继续控制了。然后从一个电池到8个电池 慢慢有点点自如,没有压力。高度也提了点点,不过飞高过人头就感觉有压力,控制不住稳定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中山兄,你还记得我吗?我去年刚买这个飞机经常和你请教啊,从调机装机啊。屡次炸鸡,都是秒的。然后就放 ...

我QQ上还加了你呢,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QQ上还加了你呢,哈!

中山兄,500接jr 6通的接收机不知道怎么接呢,陀螺仪是gy401

网友E:
手感习惯就好,练习架拆了更好飞,也稳定

网友F:
感觉转速有点略低哦

网友C:
引用 楼主:
飞了一年固定翼了。

所以肯定是操控提升了,即使不是直接的。。。另外一方面心理也上去了,说明都“稳”起来了!呵呵

我的也是闲置了差不多半年才拿出来继续捣鼓的,不过还没飞。。。
刚开始模拟器的时候几乎都是秒炸,但后来慢慢。。。突然发现可以悬停了。。。不知不觉的进步,遥控器有点手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手感习惯就好,练习架拆了更好飞,也稳定

早上拆了练习架了,是比较稳

楼主:
引用 网友F:
感觉转速有点略低哦

请指点,飞机感觉容易上下闯动。请问这个转速低要怎么调?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所以肯定是操控提升了,即使不是直接的。。。另外一方面心理也上去了,说明都“稳”起来了!呵呵

我的 ...

应该说有关系的,平时玩固定翼模拟也有飞下直机模拟,但是感觉模拟后来玩真机要打很大的折扣,最多30%成份就可以了,模拟上可以对头 甚至是乱飞 甚至翻跟斗,捣鼓5分钟8分钟不断电,把飞机折腾回来,但是真机真的不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应该说有关系的,平时玩固定翼模拟也有飞下直机模拟,但是感觉模拟后来玩真机要打很大的折扣,最多30%成 ...

肯定嘛,模拟器摔1万次也不会心疼,真机轻微摔一下就得放血很多,好要花很多时间去修。。。

转速偏低,应该是要减小螺距吧。

网友F:
引用 楼主:
请指点,飞机感觉容易上下闯动。请问这个转速低要怎么调?

把十字盘上链接拉臂的拉杆拧紧一圈,要是感觉还不够,就拧紧两圈,两根杆都要拧,要不就会双桨

楼主:
引用 网友F:
把十字盘上链接拉臂的拉杆拧紧一圈,要是感觉还不够,就拧紧两圈,两根杆都要拧,要不就会双桨

您的意思是桨角度不够是不?现在的角度是一般模式 螺距 -2  、6、10度。
悬停的油门要到6分油门才会悬停。

楼主:
引用 网友C:
肯定嘛,模拟器摔1万次也不会心疼,真机轻微摔一下就得放血很多,好要花很多时间去修。。。

转速偏低, ...

现在的螺距是: 33  62   67   74  100
油门是:0   40    54.5   61.5    100

楼主:
引用 楼主:
您的意思是桨角度不够是不?现在的角度是一般模式 螺距 -2  、6、10度。
悬停的油门要到6分油门才会悬停 ...

对直升机很不懂  请多指点

网友:
固定翼的功劳哈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中山兄,500接jr 6通的接收机不知道怎么接呢,陀螺仪是gy401

Gear接感度,aux1接螺距!

楼主:
引用 网友D:
Gear接感度,aux1接螺距!

接后陀螺仪闪红灯,不会中立,提起飞机转向, 尾舵机没有反应。

楼主:
引用 楼主:
接后陀螺仪闪红灯,不会中立,提起飞机转向, 尾舵机没有反应。

回头抱飞机到当地模友当面试试看。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回头抱飞机到当地模友当面试试看。

你控上设了gear通道作感度输出没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的螺距是: 33  62   67   74  100
油门是:0   40    54.5   61.5    100

这个具体让中山兄帮看一下,我比较皮毛。。。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控上设了gear通道作感度输出没有??

不知道怎么开,如果方便用QQ 我拍照你和我说怎么开。

网友:
这个还是挺稳的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怎么开,如果方便用QQ 我拍照你和我说怎么开。

我回去拍个照再传给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中山兄,你还记得我吗?我去年刚买这个飞机经常和你请教啊,从调机装机啊。屡次炸鸡,都是秒的。然后就放 ...

自从 中山哥 当选人大代表后,已经不灌水了,也不吹水了!现在都是低调的一手提酱油瓶,一手提醋瓶,埋头快速飘过了

楼主:
今天金鱼尾了,发现尾轴变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