钻铣主轴前后用园锥滚子轴承怎么样

楼主(2013-02-02):
钻铣主轴前后用园锥滚子轴承怎么样 和仪表车一样

网友A:
不能上高速吧

网友B:
能用,我就这么配的,因为钻和铣只要能承受较大的径向和轴向压力,不需要高转速,两端用园锥滚子轴承,调整间隙也很方便

网友C:
我就这么改了 爽 5000转没没问题 只是运转阻力有点大 间隙大了阻力小了 又震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