狠心买入三颗md933 大家看看是什么原因摆动 正考虑退货

楼主(2013-02-02):
如题,之前是模拟舵机mg90s,估计是假货,七十几起落就有一个电位器坏了,
在大家的推荐中选中md933,
本来是很欣喜的,可是装机之后发现,

速度特别慢,有大概0.2秒的延迟
仔细看视频吧,帮忙分析一下原因,是因为数码舵机耗电,电调不行吗,
电调是100元的,没有牌子,

但是线性发热都很不错

网友:
很明顯BEC 供电不足!    換電調吧

楼主:
每次md933发神经摆来摆去的时候,接收机的绿灯会闪烁,之前从来没有遇见过

网友:
沙发所言甚是,BEC问题!

网友:
你原来的是模拟舵机,933是数码的哦,你的陀螺仪是不是不支持啊。

网友:
我的  933  没这个问题的  买了2次了  应该是别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供电不足

网友:
电调电压不高

网友:
感觉是bec供电不足啊

网友A:
也是乐迪控、也是换了数码舵机、也是跳舵、也是杂牌线性稳压电调。恭喜楼主自己已经找到解决的答 案了-----电调供电不足造成的原因,如果需要更肯定的答 案,可以找个6v电池盒直接给接收机供电看问题是不是就此解决。我和你的问题一样一样的,已经加装好赢的3a开关稳压器解决了。

网友B:
好古老的控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是乐迪控、也是换了数码舵机、也是跳舵、也是杂牌线性稳压电调。恭喜楼主自己已经找到解决的答 案 ...

这位大哥太热心了,我现在再加装一个线性稳压器就可以了?需要换电调吗?电调以前配合模拟舵机还不错,没有感觉油门不稳,也从来不烫的,求指教,万一不是电调的原因我也不会埋怨,大哥是热心帮小弟的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古老的控哦!

这是我挑选的带液晶屏的有牌子的六通控里面最便宜的一款了,完全够用了,设置都很方便。

网友:
想起那句词:如有雷同,纯属巧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是乐迪控、也是换了数码舵机、也是跳舵、也是杂牌线性稳压电调。恭喜楼主自己已经找到解决的答 案 ...

开关电源是不是有干扰和失控的毛病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位大哥太热心了,我现在再加装一个线性稳压器就可以了?需要换电调吗?电调以前配合模拟舵机还不错,没有感 ...

兄弟,不是线性稳压,是开关稳压。一般电调上 都是线性稳压,对于模拟舵机来说都可以胜任,可几个数码舵机同时使用,供电就会显得不足,所以接收机不停的重启。如果换个带开关稳压的电调要一百多大洋,可只加装个开关稳压器只要30多元,所以推荐你购买。如果你已经用6v电池盒试过故障消除了,那我保证你加装个开关稳压器一定能搞定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开关电源是不是有干扰和失控的毛病啊

不知者不怪你,以后好好学习就是了。开关电源的稳压性能很稳定,能提供给几个数码舵机同时动作时的大电流工作需求,楼主的失控就是调速器上自带的线性稳压器供电不足引起的接收机反复重启,这个你明白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者不怪你,以后好好学习就是了。开关电源的稳压性能很稳定,能提供给几个数码舵机同时动作时 ...

我没有用电池盒试你说的方法,我只插上一颗933单独测试还是不行,慢慢打舵还行,稍微一快接收机就开始闪烁,同时舵机也跳两下,无论哪一颗单独插上都是这样,,看来我的电调就是供模拟舵机用的,数码的吃不消的啊,谢了,哥们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没有用电池盒试你说的方法,我只插上一颗933单独测试还是不行,慢慢打舵还行,稍微一快接收机就开始闪烁 ...

不用客气,能帮你找到问题所在是我的荣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