喷漆问题

楼主(2013-02-02):
有台槽钢焊接的机机,最近准备喷漆,就先把锈除掉,然后买瓶蓝色漆喷上去就可以了吗,时间长了会不会脱落,要不要先喷个底漆什么的。

网友:
除锈+除油

网友A:
我家的铁门就是拿自喷漆喷的!!就过了半年。。。。。。惨不忍睹啊

网友:
先除掉焊接的药皮,再除锈,有条件最好酸洗一下,没有的话除锈是辛苦+脏的活,然后刮腻子,喷防锈漆,多喷两遍,但不要太厚,太厚会爆皮,然后喷面漆,最后喷遍清漆。清漆不喷也行,就是光亮度问题。

网友:
钢丝刷 刷一刷,铁红防锈漆刷一遍(有锈有水无妨的而且快干)。最后喷自己要的颜色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家的铁门就是拿自喷漆喷的!!就过了半年。。。。。。惨不忍睹啊

底面没处理好吧。
要先处理干净老漆,锈迹。打磨工件表面,去油,喷防锈漆,干后再上面漆。

网友:
面积小不易脱落

网友:
自喷漆怕热。车床不能用。粘铁宵,我这还得从刷漆

网友:
没有打腻子就喷漆,漆一碰就会掉的。

网友:
不用打腻子,但是底子得用砂纸打磨。
自喷漆好象是面漆,遮罩性差,如果不是白色的话,底子处理好后先喷一层白色漆做底子,等完全干后喷蓝色漆,注意喷层一定要薄,等干后喷第二层-第三层,如果有底漆的话,需要了解是哪种漆,别反应了。

网友:
除锈,底漆是必须的

网友:
喷漆是门技术活,不过我也不懂,所以难看也没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