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的问个问题

楼主(2013-02-02):
这个伺服电机我想去掉编码器,像普通电机一样长转,怎么弄?电机是110V, 3相的

网友:
晕,你这是糟蹋啊

网友A:
楼上的头像是男孩子。。。

楼主:
我也晓得啊!但我想要一个这么大的功率,这么小体积,这么高转数的电机做个磨刀机。手底下就它最合适,其他的都太大了。

网友:
要驱动器才行吧,不懂无刷的驱动器能不能用

网友:
买个无刷驱动器,然后就能转了,如果你是用在砂轮上,就买无感的无刷控制器,反正你也不要低速扭矩,估计在投入个200-300吧,如果你会电工,就用mc33035+ir2112+ir640+9640做个驱动成本也就60块,自己定夺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上的头像是男孩子。。。

我也同意。。。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晓得啊!但我想要一个这么大的功率,这么小体积,这么高转数的电机做个磨刀机。手底下就它最合适,其他 ...

出门右转交易区 卖掉
加点钱买个磨刀机

楼主:
买个无刷驱动器,然后就能转了,如果你是用在砂轮上,就买无感的无刷控制器,反正你也不要低速扭矩,估计在投入个200-300吧,如果你会电工,就用mc33035+ir2112+ir640+9640做个驱动成本也就60块,自己定夺喽

谢谢!

楼主:
出门右转交易区 卖掉
加点钱买个磨刀机
哈哈,电机是哥们给的,我个他做了个冰钻,卖掉不好的!

网友:
我怎么看头像都不像男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