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 搞死我了

楼主(2013-02-02):
试过的小油门抖
最大不抖
不要浆前三格油门也不会动的
大点油门正常

浆越大越不对
油门越大抖得越厉害

网友:
死的很难看

网友:
桨有问题,还是电调???

网友A:
这和电调没关系,是桨的问题。
楼主是否知道什么叫 桨的动平衡? 不平衡的桨, 转速越高,震动越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和电调没关系,是桨的问题。
楼主是否知道什么叫 桨的动平衡? 不平衡的桨, 转速越高,震动越大。

是电调的问题。换了个电调马上就好。还有就是大浆根本启动不了的 。启动的时候就一直抖抖个几秒钟就停车。

网友B:
电调进角设置的不对  重新设置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调进角设置的不对  重新设置一下

这鬼电调没有进角设置
空车最大油门的时候电机也抖

网友:
没有这个设置》??没有见过 我只用ZTW的电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