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450电直技术问题

楼主(2013-02-02):
本人新手,几上月前刚玩 直机,装好后全都调好后试机,可它老是往右飘移 (人是站在机子后面) 求解

楼主:
各位老鸟看到给个意见

网友:
十字盤是否調平~~~

楼主:
嗯  已调平

网友:
把机机型号配置说清楚,有无副翼,什么舵机,什么陀螺仪,什么控。

网友:
什么情况下右偏,起飞还是悬停。检查控的微调与中点设置。

楼主:
HB730陀螺仪  超音速 9g 塑料舵机 有副翼 天7控 起飞时向右偏  偏的很厉害

网友:
引用 楼主:
HB730陀螺仪  超音速 9g 塑料舵机 有副翼 天7控 起飞时向右偏  偏的很厉害

起飞以后偏吗?比方说悬停的时候是否偏?

楼主:
副翼联杆两个不一样长,两边想差有0.4MM        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   可要是它长度不一样也不会往一边跑啊  哎,尾翼还没带回来,也不能试机

网友:
试下加大转速。大油门底螺距。这跟副翼杆没关系。看下旋翼头是否变形?相应部位的球头连杆是否一样长度?好好检查吧。

楼主:
今天晚上才拿到尾旋翼  之前都在调联杆 舵机  嗯 明天再起飞准备试下 先给自己加下油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