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亚拓500DFC 电机齿轮

楼主(2013-02-02):
请问下各位,买了套亚拓500DFC空机,我自己有蝎子3026KV1400电机..可是亚拓带的电机齿放不进蝎子电机里面只能进去3分1左右

你们有用蝎子电机的吗?蝎子电机用的齿轮哪里有卖,求助

网友A:
用 5mm 的鑽頭鑽穿它
不過, 500pro 搭 1400KV 不合用,太軟不好飛,尾巴搭大 P 時會跑

楼主(2013-04-25):
引用 网友A:
用 5mm 的鑽頭鑽穿它
不過, 500pro 搭 1400KV 不合用,太軟不好飛,尾巴搭大 P 時會跑

是呀,我用的是原厂的电机齿轮。。大螺距时尾巴跑的厉害,怎么调都调不好,真是电机问题?

网友:
不停折腾,直接买个500MX马达就解决问题了

网友:
KV 1600-1700合适,用13T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呀,我用的是原厂的电机齿轮。。大螺距时尾巴跑的厉害,怎么调都调不好,真是电机问题?

因為主旋轉速不夠,所以連帶鎖尾也跟著變差
這架機子沒 2800 轉以上很不好飛

楼主:
那加大电机齿的T数会不会有所好转,现在用的是13T斜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