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们比较容易实现的车床工件精磨方法!

楼主(2013-02-03):
估计DIY爱好者朋友们车制零件的时候应该跟我一样,总是对车制零件的光洁度不太满意。车铝的钢的可能还好些,车铁的就很难看的样子,表面很粗糙,拿砂纸打也算个方法,但是挺费劲,精度也不高。没办法啊,就琢么了一个对工件精磨的方法,要求不高的朋友,应该能满意这种方法加工后的表面光洁度和精度,有需要的朋友可以照葫芦画瓢。有更好的方法也请大家告诉我。
主要设备就是车床和吊磨。
我的小车是cjm250,床子到了,直接把包装顶盖和侧板拆掉,留着底板,连着床子一起抬桌子上用,又能当盛屑盘,底板下的缝隙里还能塞比较长的工具。

顺道秀下我的小钻铣

吊磨就这个东西,我的300多块钱,应该还有更便宜的,重点在于要有个软轴带这个手柄,手柄装上磨头后要很稳定不能有晃动。

磨头有好多种,材质也有些不同,粗磨可以选用粗砂的磨头,精磨就选细砂的磨头,还有抛光磨头(跟棉棒似的),就试了试粗的和细的,用细的就完全能满足我的要求了,我就没试抛光的。
你得做一个刀夹,把吊磨的手柄夹到车床刀架上,我是拆了一个显微镜的支架做的。因为原来支架的内孔比手柄细,手头的内孔车刀又统统太大都伸不进去,而且这个刀夹有些异型,我车床就三爪卡盘也不太好夹,没招又用直径10的光轴做了个简易镗刀用铣床镗的内孔。开始以为做个简易镗刀得挺麻烦,看大家净是拿白钢棒子做的,那个打孔没有火花机真搞不定,我拿光杠对付做了一个才发现,其实用普通的光杠很容易做,强度也够用了。就是在光轴的头上用中心钻斜打一个4的孔,里面就放用这个中心钻磨的刀片,旁边垂直打一孔攻丝用螺丝锁紧刀片就可以,这个孔用钻头钻不如用中心钻好使,稍有些费劲。还没有这玩意的朋友赶快去做,10多分钟就能搞定。做好刀架后把磨头手柄安刀架里装到车床上基本就这样。

细节照片,现在装的是细砂的磨头

我选来选去用的是圆盘形的磨头,注意调节一下刀杆的角度,保证磨头可以把你想抛光的地方都磨到。其实也就无非是磨头接触点是左面还是右面,需要大家注意把主轴转向调正却,使接触点处磨头与工件相对运动,还有工件的形状是否在前端或根部有凸起,出现刀具干涉而使部分表面无法加工的问题。然后就是每次进刀量要很小,基本上就是砂轮刚贴上工件,进刀多了不行,因为磨削没那么大能力,经常会被卡住,钻起来听着都不是好动静了。经验基本上就是如果你是向左侧自动走刀,那最好把摩擦接触点放在磨头的右侧,可以让磨头逐渐去磨削工件,加工起来吊磨运转也相对稳定。摩擦点如果放左面就会好像工件上总有突然切入的突出点把磨头卡了一下似的。感觉用这种方法,应该可以加工相对比较精确的表面,因为用细砂头进刀量都只能是不到一道而已。
上个加工完的直径为10光杠的表面效果图:
最前端接近图中杆长三分之一的部分是用细砂磨的,效果大概就是类似立铣刀杆的表面效果,比那稍差点不多,基本上就是哑光效果,算是挺精细了,没经验,不知道表面粗糙度能达到多少,反正我是挺满意了。紧接着的一小段是粗砂打磨的,虽然比精车出的表面强很多,但仔细看会有很多长的划痕感觉。下半段为完全没加工(连车都没车)的表面。

再发个我对导轨的保护方法,仅限于极少加工量的DIY朋友,用厚纸板叠的。铣床的还行,车床的一遇到长条切屑就不太好收拾。

网友:
借鉴一下

网友:
楼主的家具儿收拾的真四直。“动力磨”的思路跟我基本一样,我用的650W的小台磨,这样除了干这个更重要的还能磨车刀钻头啥的。

网友A:
机床放得太深了吧,不好干活啊

网友B:
你这套车铣和我的一样啊。我正在铣改数,

网友C:
我以前用过这类方法,效果还是比不上真动力头,不过比正常车出来的要好些http://photo.5imx.com/up/forum/day_120223/20120223_7ec3e76076235e6727fd0Z6XXaTXa6Ct.jpg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以前用过这类方法,效果还是比不上真动力头,不过比正常车出来的要好些http://photo.5imx.com/up/forum/d ...

哈哈,原来早有人做过额,没注意到。

网友:
我一直觉得25v的铣床配cjm250有点小
不过也还行
另外有没有磨好的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套车铣和我的一样啊。我正在铣改数,

换丝杠不啊?不换就至少有3-4道的回程差,怎么都是不太好使。

网友:
我用的是角磨机,自己做的架子,磨前用砂轮刀修正,磨外圆没问题,挺好用

网友D:
请教楼主,这么小的砂轮耗损会不会很快啊?不会还没磨好就要换砂轮了吧?

网友E:
电磨头转速高,但刚性真的不行。
越到后来。越是认为。角磨机真的最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教楼主,这么小的砂轮耗损会不会很快啊?不会还没磨好就要换砂轮了吧?

你把那个磨头想的太脆弱了,其实就是表面的抛光,没有很多的加工量,损耗极小,用新磨头磨完一个小件都看不出来磨头有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磨头转速高,但刚性真的不行。
越到后来。越是认为。角磨机真的最好用

看咋讲了,这玩意就是磨个1道的进刀量还行,进刀深了就卡住了,没有那么大的磨削能力,从这点来讲,精加工在意的就不是刚性了,而是精确与否,当然有刚性更好,没刚性,就一点点来呗。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问你的风琴怎么折的。 我正需要啊。 谢谢

就是用硬纸板折的,大概三层牛皮纸的厚度吧。用格尺画好线,一点点折就是了,怎么折,你找张白纸试一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