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大家一个比较菜的问题。

楼主(2013-02-03):
我也想做一雕刻机,可是我想那步进电机要是小了,比如用42的(我看大家多数用57的),能带动那螺杆转动吗?电机的选择要考虑哪方面,加工台面重了会不会电机带不动啊。比较菜,大家不要拍砖哟。

楼主:
补充下,我只想用来雕刻电路板,木料,电木。铝铜类雕不动就不雕吧,我想用吊磨头做主轴就行了吧。

网友:
其它不懂,我只听行家说吊磨这类电机是不适合长时间工作的。

网友A:
和我的想法一样哦,我也想造个小机雕电路板用,过了年,等快递上班了买配件!我想42的小机用可能能行!

楼主:
这帖子沉的好快啊,早上发了,都到第三页了。

楼主:
再问一个问题,是不是那丝杆装好后,都要用样表校正啊,如果不校,电机不会被卡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我的想法一样哦,我也想造个小机雕电路板用,过了年,等快递上班了买配件!我想42的小机用可能能行!

你的图有画好吗?我也是想过完年再搞,现在考虑台面大小呢,不知大小如何定

网友:
玩玩的话无所谓啦,42 39都可以。不够力的话加轮啦。慢点想必也没关系。

网友:
二手42和57电机差不了多少钱吧,只雕电路板,木料,电木,塑料要用的话42电机也可以了,不过x和z轴不能重,要用铝板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的图有画好吗?我也是想过完年再搞,现在考虑台面大小呢,不知大小如何定

我还没画图呢!我想做个小的,大的没地儿放了,行程200X300就很大了!电路板吗,也不会很大的,再大由于钢性问题一开始不想做那么大的,成本我想控制在1K5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还没画图呢!我想做个小的,大的没地儿放了,行程200X300就很大了!电路板吗,也不会很大的,再大由于钢 ...

我也是,想先做个小的,先学下用MACH3,编程,到时这方面学好了,再搞个好点的。到时画图一起交流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再问一个问题,是不是那丝杆装好后,都要用样表校正啊,如果不校,电机不会被卡死吧

丝杆要处于2条导轨的中间。一定要垂直,比方说导轨很垂直,丝杆装斜了,当丝杆旋转至一定角度时就卡住了,校垂直过程得用百分表校!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丝杆要处于2条导轨的中间。一定要垂直,比方说导轨很垂直,丝杆装斜了,当丝杆旋转至一定角度时就卡住了, ...

我加工时保证二边的那些孔位在0.05至0.1MM间,那样就不用校了吧, 。这是我用手绘的,我的意思 是我用铣床加工这些孔时,我保证孔位在0.05至0.1MM间,这样装上去就不用校了吧,我想0.1MM对那个丝杆也说间隙也够了吧,我用T形丝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加工时保证二边的那些孔位在0.05至0.1MM间,那样就不用校了吧,。这是我用手绘的,我的意思 是我用铣床 ...

别急着做,先了解光轴和线轨,别做好了改就来不及了,你不要说我只雕刻软金属,到时弄PVC还成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别急着做,先了解光轴和线轨,别做好了改就来不及了,你不要说我只雕刻软金属,到时弄PVC还成问题。

你的意思是不是说光轴精度不高,还是别的问题。要了解哪些方面的东西,请举例说下,我新手。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不是说光轴精度不高,还是别的问题。要了解哪些方面的东西,请举例说下,我新手。

不是精度不高,只要适当加预紧,作些小东西还是可以的,但要铣钢、实现铣的功能,必须要用滚珠直线导轨或者滚柱直线导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