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很奇怪的问题 绝对的个例 VBAR? 接收?舵机? 结果是炸鸡 --问题已解决可以

楼主(2013-02-03):
机器配置:
FF9,原装接收和发射 工作正常!
X4套机 Mini黄V8,版本5.17,泰式套机的sawox舵机,泰式原配66A电调。
表象:在炸过一次机机械部门重新调整好,准备新的试飞调机时,飞机在一般飞行模式,油门和螺距曲线设置没有问题的情况下,油门从0-推到50%-60%,控里螺距曲线设置是有变化的,但是实际螺距基本没变化,飞机转速上去了,但是螺距跟不上。接着油门再稍微往上推一点,飞机螺距突然变大,迅速上升,紧急拉油门到0,螺距反应迅速,随即变小,飞机直接砸向地面,炸鸡。损失脚架和大小桨!

折腾了一个星期了,大晚上的才有时间,在车库摔坏了3对脚架,3副桨的情况下,把大小桨都卸了,终于发现了问题所在。但是问题为何发生,如何解决百思不得其解,拿出来供大家讨论,希望得到高人指点。

目前发现的问题:
姑且按照三个舵机对应V8连接舵机通道的顺序,依次把舵机编号为1、2、3. 问题出在3号舵机上。情况如下:
将油门曲线设置一条直线,都为0%时,在螺距曲线正常设置的情况下,把油门从最低点推到最高点的过程中或停留在某一点时,三个舵机工作正常,螺距变化正常。当螺距定在某一个固定位置上时,用手扳舵机,是扳不动的。
在继续保持上述正确的螺距曲线设置的情况下,一旦油门曲线按正常飞行模式或者3D模式设置,把油门从最低点推到最高点的过程中,3号舵机出现反应和动作滞后,随即抖动的情况。往往是向上推油门后定在某个位置,1、2号舵机已经开始工作,并准确到达正确位置时,3号舵机滞后几秒之后突然移动到正确位置附近(实验了几次,情况不一),而且不能保持持久稳定,出现抖动的情况。这时用手扳3号舵机,能上下扳动,轻松的就像3号舵机没有带电工作一样,而1、2号舵机,是扳不动的。

为了验证3号舵机本身工作状态正常,把1和3号舵机与v8的连接位置对调,则插在V8 CH3位置的舵机 同样出现一样的问题,而发生问题的舵机就是原来的1号舵机,这时原来的3号舵机,反而正常了。

从而得出一个结论(是否正确,待大家论证):在油门持续变化时,v8的CH3输出信号不稳定,不能保证舵机正常工作。

这是为何?
泰式群里一台X7的情况和我十分类似,而此前在坛子里,我翻遍的帖子也没有发现类似我这种情况?
百思不解~~~~~~~

网友:
太多 顶完再看

网友:
没有V8等楼下解释

网友:
很好解决,换个v8就试试就知道了,v8是设置1s模式,单独一颗舵机有问题,跟控的设置肯定没关系了,最大的可能就是v8有问题了,替换法一试便知道结果了

网友A:
请问楼主是新款阉割版黄VBAR吗

网友B:
有时候是有问题的,我以前的mini vbar 对kst那个舵机也有类似问题。 vbar官网有个文章,说对savox 舵机支持不好,有时会出现问题,楼主去看看⋯

网友:
拔掉电机,单独看螺距

网友:
这个,只有换V8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是新款阉割版黄VBAR吗

谈不上新款,确实是阉割版,12年年底购入的,目前没有升级到pro。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时候是有问题的,我以前的mini vbar 对kst那个舵机也有类似问题。 vbar官网有个文章,说对savox 舵机支持 ...

嗯,提醒的极是,我睡觉做梦时,想过去mikado论坛上看看呢。想着搜索什么关键词呢,一着急就醒了。
我去看看先

网友:
引用 楼主:
谈不上新款,确实是阉割版,12年年底购入的,目前没有升级到pro。

老款不是阉割的 传感器与蓝V8一样    现在新款的传感器是差的 独立传感器

网友C:
你的判断基本上是正确的,就是那个通道的输出有问题,简单的办法就是用一个vbar代换它,复杂一点的,如果用的普通接收机,可以在vbar前面改换通道试试看,sbus没有办法这样做。

还可以用数字示波器分析这个通道的输出,看看有什么干扰或者波形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判断基本上是正确的,就是那个通道的输出有问题,简单的办法就是用一个vbar代换它,复杂一点的,如果用 ...

感谢回复,工具目前没有,有了也不会使。好在用的是普通的接收机,今天测试的结果就是v8的CH3通道有问题,问题就是只要开油门状态下,CH3输出信号很不稳定。直接的办法是换个V8。
但是这个老V8究竟是什么问题呢,如果自己解决不了,只能求助厂家送去检测。不奢望能修好,关键希望能够找到问题所在!
明天继续汇报!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工具目前没有,有了也不会使。好在用的是普通的接收机,今天测试的结果就是v8的CH3通道有问题, ...

打开V8,用放大镜仔细检查电路板,根据你炸鸡后出现故障来看,找一下是不是那个阻容元件脱焊了,或者电路板有裂纹,特别是引脚的地方。。。。。。。

网友:
蓝v8没发现

网友D:
一般是炸出虚焊了吧,用放大镜看看CH3的走线和元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打开V8,用放大镜仔细检查电路板,根据你炸鸡后出现故障来看,找一下是不是那个阻容元件脱焊了,或者电路 ...

细致,这步还没来得及做。弄完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般是炸出虚焊了吧,用放大镜看看CH3的走线和元件

感谢提醒,近况随后报告。

楼主:
汇报一下情况:
vbar打开了,查看了内部,没有虚焊。随即所有连接Vbar和接收的线全部拔掉,检查舵机线和连接线是否正常,重新插牢。按照第一次启动Vbar步骤,开电脑-开Vbar程序-开控-接电源-将vbar usb线接电脑-程序随后进入初始化,随后重新设立中立点,按步骤重新设置vbar一遍,完成后保存,随后拔掉连接电脑usb线,拔动力电,关控。然后开控,测试,晚上夜深人静,怕邻居投诉,简单测试,任何油门下没有发生以往情况,3号通道工作正常。

总结起来,可能之前vbar连接电脑程序有误,或者设立中立点时,程序有误;还有一种可能接线的问题。
anyway,目前基本解决,明天装桨测试。

网友:
請問飛行後問題解決了嗎

网友E:
最好将v8拆开拿到修手机那.用805热风枪扫一遍,贴片工艺的虚焊是看不出来的.以我经验.贴片工艺的硬伤大多是焊盘基底的断裂.

楼主:
昨天测试,基本正常,但发现一个新问题可能也和失控有关,因为是内走线,所以3号舵机线有一处因为扎带很紧,有被碳纤板轻微割伤的地方,可能也和失控不无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最好将v8拆开拿到修手机那.用805热风枪扫一遍,贴片工艺的虚焊是看不出来的.以我经验.贴片工艺的硬伤大多是 ...

感谢热心帮助! 自己先拿电吹风搞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