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DIY斯特林发动机的大侠吗?有问题请教!

楼主(2013-02-03):
本人最近迷上了斯特林发动机制作,但是菜鸟有几个问题不明白,望各位前辈不吝赐教,先谢谢!问题1:两个气缸的活塞和缸体必须是完全密封的吗?问题2:冷热缸活塞的运行行程和直径是不是一样的?

网友A:
我没作过。但理论有一点点了解

活塞高温端密封要求高

二个活塞直径可以不同(例于光盘式的低温发动机)

网友B:
我正好也打算做斯特林,手上有些资料,如果楼主需要的话,可以和楼主一起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15615&page=12#pid9325767

谢谢!我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没作过。但理论有一点点了解

活塞高温端密封要求高

但是有的又说热缸的活塞和缸体必须有缝隙才行,糊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正好也打算做斯特林,手上有些资料,如果楼主需要的话,可以和楼主一起分享

那就麻烦你了朋友,分享一下吧,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是有的又说热缸的活塞和缸体必须有缝隙才行,糊涂了!

是热缸里必须留一段空间,容纳气体。并产生气体流向低温区的通道

但这段与活塞与缸体的磨擦段没有关系。

前面的是容纳段(活塞起帮助气体流动段),后面磨擦段(活塞起密封作用段)是在无润滑的前提下密配的

许多试管式的发动机这里配合的不好

于是铜作的,前后分两段式,而且燃烧段的孔径大(容纳段)

网友:
楼主加我q吧 576448932

网友A:
淘宝上有书的 24一本

我听T兄指点后。也采购了一本

网友B:
楼上说的是《斯特林引擎模型制作》一书吗,我有这本书的PDF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热缸里必须留一段空间,容纳气体。并产生气体流向低温区的通道

但这段与活塞与缸体的磨擦段没有关系 ...

谢谢!就是说热缸活塞在保证运动顺畅的前提下,尽量做到和缸体的密封不漏气吗?

网友D:
上面忘了说明,茶只是想D个模型而已 那种可以放在桌上玩的

真正可以实用的 提供一定输出功率的机器, 那是要用铁疙瘩做的  是需要有一定的加工能力的
最好是多缸发动机,当然曲轴设计会比较复杂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上说的是《斯特林引擎模型制作》一书吗,我有这本书的PDF版

能给我一份吗??

邮箱 PM 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就是说热缸活塞在保证运动顺畅的前提下,尽量做到和缸体的密封不漏气吗?

是的。

还要设计曲柄与连接的比例

书上说是 1:3.5 以上时效果好。

还是建议采购一本书的。

书里有祥细的原理与几类发动机的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上面忘了说明,茶只是想D个模型而已 那种可以放在桌上玩的

真正可以实用的 提供一定输出功率 ...

当然是模型,但是是能动模型

网友:
研究斯特林发动机大侠挺多的,再顶一下,让更多的斯特林发动机爱好者做一起研究。

网友:
能转代表轴输出功率大于0
活塞输出功率能克服摩擦推动飞轮
先计算飞轮惯量
再设计活塞直径和行程
决定曲轴半径
连杆越长越好,太长了又太重,惯性大
活塞越轻越好
气密性靠磨砂解决

我作了一个就是不转,就是想到那做到那,没有严格的设计,最后检查不出问题出在那里

准备春 节的时候设计一套图纸严格按图施工

网友:
用这个小玩意研磨气缸活塞,先车到公差为0,然后用1000号金刚啥和机油将活塞和汽缸各磨去1丝,就配合的非常好了.

汽缸研磨器磨损可以打进一根锲铁,活塞研摸器可以通过紧桃子夹头调尺寸

网友(2013-03-23):
刚迷上,研究中

网友E:
热缸不能和活塞接触,需要在活塞拉杆上做密封,而冷缸就有配合好

网友:
自己做个,简单的很。

网友:
呵呵,,进这个论坛之前一直在斯特林群里,略知一二,你参考一下吧!,(双缸类型的好像是A型,斯特林有几种类型还有单缸等其他类型原理都一样)
问题一,双缸斯特林不是两个缸体与活塞密封,一般热缸是移气缸活塞运到时候能够让热气往冷气缸移动。大概缝隙多大是影响效率大小之一(斯特林原理决定的)
问题二,行程和直径可以千变万化,只要成比例设计就好(我感觉是),“例如,热缸直径是10冷缸直径也是10行程都是10 ,热缸是直径19那行程是1,冷缸还是10行程10或着直径是5行程15,或者是其他变化,以此类推我不知道这样说你能理解吗?就是这面个大概意思,是我理解的不知道对不对,呵呵!”有误差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就行,,无形的气体冷热膨胀悉数也是影响效率之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淘宝上有书的 24一本

我听T兄指点后。也采购了一本

书上都是理论数值,,我买过也看过,基本理论看完后就不想弄了,,呵呵,,实际斯特林是在一个模型内千变万化的,不好掌握每个环节的具体尺寸,因为每个人做的斯特林都不同。a型b型等。大小缸尺寸需要配合,还要考虑密闭损失,运动部件密闭比较废更何况是在一定温度下。。温度,密封材料耐用度,运行摩擦,填充气体,外国好的都是用惰性气体多,而且是不断填充到气缸里因为,没有绝对运动部件密封。。呵呵,,做一个就的不断的调整在调整,,多试验一定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