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银导轨滑块怎么加油,加什么油,用什么割

楼主(2013-02-03):
上银导轨滑块怎么加油,加什么油,用什么割,上面有加油孔,要钻开吗

网友:
我也想知道,求指导

网友:
我也想知道

楼主:
知道了,加油控本来就开的,油用ra=7导轨油,但不知哪里有买的

网友A:
润滑脂用高压黄油枪压进去,润滑油则需要油管连供3

网友:
10楼正解

网友B:
8楼正解
润滑脂用高压黄油枪压进去,润滑油则需要油管连接
润滑脂很久打一次,润滑油应该改每班都打

楼主:
引用 网友A:
润滑脂用高压黄油枪压进去,润滑油则需要油管连供3

什么事高压黄油枪

楼主:
引用 网友B:

8楼正解
润滑脂用高压黄油枪压进去,润滑油则需要油管连接

润滑脂用黄油吗,蓝色好还是黄色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黄色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用谢 我干过8年机修 维修日本喷水织布机 常加黄油 就用黄油枪加 把油嘴里的废油要挤出去 只到新有冒出来 这样才算打一次 那个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