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TX100和裸狗3PK

楼主(2013-02-03):
用了个引诱的标题吸引大家参与,最近发现淘宝上标注二手9新的索尼TX100相机和裸银狗3一个价钱,真不知道入手哪个了,感觉TX100效果很不错,不在狗之下,就是体积上输于狗了,大家都有什么看法说说看,参考一下。

网友:
各有优势!我入了银狗3,但还想入TX100V(TX100好像参数低点,不知道对否?)

网友A:
各有优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各有优势

求教双方的优势都在哪里?我最早是买的TX100,后来炸鸡了,相机坏了,后面买了奶昔5N,但是自己在电脑上对比了画面后感觉区别真的不是很大,色彩方面奶昔稍微好些,其他感觉都差不多,我的显示器是32寸的,电视上我没放过,最近又想着搞个TX100,毕竟这个飞的时候,代价低,哈哈,求解,它们双方的优势各在哪里

网友:
呵呵,就是上个1万多的5D2,出来的视频你和卡片比一下,不挑细节的话也是差不多的。tx100在光线好的话视频和5n差不多。光线不好的话5n要明显强大,单反各种参数可调适合创作,这是区别于卡片的地方。卡片也可以拍电影,但很多效果出不来,比如大虚化背景它是做不到的。5n不是为航拍而生,它是要摄影创作的。所以它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求教双方的优势都在哪里?我最早是买的TX100,后来炸鸡了,相机坏了,后面买了奶昔5N,但是自己在电脑上对 ...

就对5N和TX100说说吧!TX100像素是1620万,5N1610万!传感器尺寸TX100是1/2.7英寸!5N23.4*15.6mm!差不多的像素但传感器尺寸却差别很大!如果你说拍出来画面一样那是不可能的!玩过摄影的人都知道像素点越密集容易产生干扰!还有的开口率大小会影响它的通光率!会造成灰度下降!宽容度会下降!

楼主:
感谢各位的积极参与,学到了不少知识。就狗3和TX100来说看像素不考虑体积的话还是入手TX100吧。

网友:
为什么航拍的设备一般总是5D2,nex5,狗2之类的,怎么没看到用高清DV的?索尼的HDR之类 的不行吗?

网友:
看了不少tx100的飞行样片,发现一个问题
TX100有对焦,偶尔会有拉风箱对焦的动作,震动稍强还会直接失焦。
GOPRO用的定焦无限远对焦,不存在拉风箱失焦的问题。
狗和TX100的果冻问题比较烦人。
我用W570飞,果冻几乎没有,但是码率才少的可怜的9M,还起飞后拉风箱导致画面模糊

网友:
回复楼上的,DV当然好,但是现在多轴普遍挂相机云台,DV环形云台可选的并不多吧我想

网友:
家用DV主要是广角不行,一般是35mm,最大28mm,不利于航拍。TX100等卡片都能达到24mm,Gopro的话更是170度广角。效果完全不同。
但个人很不喜欢Gopro广角的鱼眼效果,看起来太不自然了。我用的是松下FX78卡片机,支持1080P高清,24mm广角,并且因为是CCD感光,不存在果冻(有震动时画面模糊而不是水波纹)。

网友:
我原来用的是松下的FX78,感觉这个机器的视频还是不错得,可是拍照就差很多了,我是玩单反的,画质差一点就能感觉出来,挂单反太重,现在还是选择了奶昔5

网友C(2013-04-11):
TX重了,200-300克,狗才不到100克,FPV要增程最好用狗

网友:
奶昔5是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TX重了,200-300克,狗才不到100克,FPV要增程最好用狗

TX100重量为131克,尺寸 97x18x59 mm。怎么会有二三百克?

网友:
狗3要是买正品,效果还是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