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尝零度小斯

楼主(2013-02-03):
以前没太接触过多轴,年末入手零度小斯,新人一个。
之前用过不少次手持和背心式的斯坦尼康,算是对这种稳定器有一定了解吧,所以从第一次得知有多轴飞行器架上了斯坦尼康,就看好这个东西了。

小斯入手后发现几个问题,有的已经有了解决方案:
1)眼脑手要照顾的东西太多,一人操作忙不过来,两人操作有点打架,除非是用两套遥控器
解决办法:调整了云台俯仰操纵杆的位置,使之适合单兵作战。
小斯是出厂时调好的,云台俯仰控制被放到了左面第一个旋钮处(见图),这个位置很尴尬,要调整镜头俯仰,左手就必须离开摇杆,这会导致原本连贯的飞行动作中断。

现在将云台俯仰控制改到了左侧的拨杆,左手再也不用离开摇杆了。一开始还担心这个拨杆的动作不流畅,其实这种担心是多余的,因为小斯云台俯仰偏转的速度是很柔和的,保证不会有任何的顿挫感。另外,换到这个拨杆还有一个优点,遥控器在中立点会发出“滴”的一声,提示你云台此时正处在中间位置。

监视器、接收机、手机地面站和遥控器整合在一体,低电报警时手机的震动能传导到遥控器上,可以感觉得到。

2)任务载荷有限,续航时间短。
这个好像暂时没什么好办法。准备挂GH2呢,但考虑到冬季续航时间太短,一直没敢试挂。
眼下先用好奶昔吧。顺便说一句,5N的快门速度一定不能太高,不然会有果冻。我现在一般都是用1/50或1/100,再高就不敢用了。奶昔的E16饼干头素质较差,最好避免使用最大和最小光圈,尽量放在5.6-11的范围内,成像会好一些。光线太强应该装个ND镜片衰减一下。我装的是个可变ND镜片。

3)云台俯仰角度有限,拍正射影像有困难。
解决办法:看图,动了两个螺丝钉,猜猜会怎样?

4)WIFI通信距离受电磁环境影响大,有时通联距离很短。
试过高度160米,WIFI没有中断连接,但是在电磁环境乱的地方,也出现过四五十米就断开连接的情况。除了使用数传电台,暂时没有好办法了,要是零度也有配套的OSD就好了。用市售的其它牌子的OSD,还要再加一个GPS天线,重复建设了。
图传是5.8G/200mW的,换了三叶和四叶天线,效果还行吧,不过飞150米高噪波已经相当严重了。

HDMI转换AV的板子是阿达的,无需另外供电,经在5N、5C和GH2上试用,表现不错。

4)冬季电池很不给力。
零下2-6度,ROC5000mAh电池飞行时间4分钟,狮子5200/30C飞5分半,DUPU5200/30C飞3分半,续航时间少的可怜。
解决办法:穿衣服。
给电池穿上了衣服,呵呵,太空服,电热保暖的。碳纤电热片挺好用,在气温零度左右时飞下来后手摸大概有38-40度的温度吧。穿衣服以后狮子电池续航提高到了7分半,DUPU电池提高到了7分钟。

下面是一段小斯航拍练习的视频。
视频有点儿卡,把顿挫放大了不少,只能看个大概吧。

新人发帖,欢迎指正。

网友A:
请问手机怎么和遥控连在一起的?

网友:
北京航空博物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手机怎么和遥控连在一起的?

FPV铝合金支架+手机座

网友B:
引用 楼主:
FPV铝合金支架+手机座

请问下。。ROC加热后能飞多久?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下。。ROC加热后能飞多久?

这次没有试,前几天用暖宝试过,6分钟,用电加热估计在6-7分钟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次没有试,前几天用暖宝试过,6分钟,用电加热估计在6-7分钟吧。

知道了。。谢谢。。

网友:
看起来楼主设备挺全!
支持发片!

网友C:
貌似看见一个降压模块,是给图传用的吧?有没有滤波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貌似看见一个降压模块,是给图传用的吧?有没有滤波功能?

是给图传用的,顺便又接了几个灯带。没拆过热缩管封装,不清楚有无滤波。

网友:
有点震颤啊

网友(2013-03-07):
感谢lz分享经验 !我也把云台改成左拨杆了 好用!

网友(2013-04-19):
学习了,落地非常完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