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求助,急!!!

楼主(2013-02-03):
我进入模拟器就是这样子,一动不动了,怎么办?是凤凰2.5的

网友:
下面的是第一个图片  !  你点游戏的遥控器设置    进入遥控器设定  把第一个飞机下面遥控器的那里选者一个遥控器应该就行了 !  [如果出现双画面的话就就点第2个飞机那里设定一下 在把上面的enabled  改成disabl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