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D10玩凤凰模拟器不能倒飞

楼主(2013-02-03):
    最近开始练习倒飞,用D10控,曲线数据是飞V120D02s的。NORMAL油门曲线设为0%  70% 100% ,螺距曲线 10% 55% 100%

  3D油门曲线 100% 80% 100%  螺距曲线:-100% 0% 100%
            NORMAL模式翻过来后油门下拉到50%以下,有时可以倒飞有时又不能。开3D开关,基本上翻过来后就直栽地面,这是什么原因?

  飞机用的是这架,应该是能倒飞的

网友A:
请在凤凰里设置油门-螺距曲线,控的设置不管用。

网友B:
油门曲线 设置为100% 100% 100% 100% 1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在凤凰里设置油门-螺距曲线,控的设置不管用。

能说具体点吗?我找了下,没找螺距曲线这个选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油门曲线 设置为100% 100% 100% 100% 100%

新手,虽然现在也没有搞定模拟器翻的问题,但是也糊涂翻过几过。有问题请教下:油门设全100%,翻过来都升到高空中了,看人家视频倒飞悬停都是低空(1-2米高)的,如果想低空倒飞是要不停地上下打油门?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说具体点吗?我找了下,没找螺距曲线这个选项啊。

绝对有,在控的设置里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说具体点吗?我找了下,没找螺距曲线这个选项啊。

帮你找了一下设置方法:

凤凰里面:

菜单选:[系统设置]->[控制通道设置]->[编辑配置文件]

然后在相应的通道旁边点击[Curve](曲线)。

其中,油门是第3通道,螺距是第6通道。

网友:
引用 楼主:
新手,虽然现在也没有搞定模拟器翻的问题,但是也糊涂翻过几过。有问题请教下:油门设全100%,翻过来都升 ...

适当控制住螺距即可,跟正飞悬停手感类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帮你找了一下设置方法:

凤凰里面:

根据你的方法,我将图中主桨桨距(应该是你说的螺距了)设为通道6,3D开关起作用了,但是倒过来后螺距好像是最大,直冲天。后来我在图中画圆圈的框内修改了下,把0改成50,翻过来后可以控制了,想请教下:我这样设对吗?这个数值是什么意思?

网友A:
引用 楼主:
根据你的方法,我将图中主桨桨距(应该是你说的螺距了)设为通道6,3D开关起作用了,但是倒过来后螺距好像 ...

那个左边的[0]跟右边的[100]是指最小值跟最大值,你最小值设置成50,相当于中点螺距,
整体就没有负螺距了。这个最小值跟最大值不要动,去改螺距曲线。

常规的办法应该是:螺距曲线不动,就是45度斜线,只是将油门曲线改成数值都为90%的一条
平行线即可。

网友:
引用 楼主:
新手,虽然现在也没有搞定模拟器翻的问题,但是也糊涂翻过几过。有问题请教下:油门设全100%,翻过来都升 ...

必须的 想飞的低 倒飞时要不停的调节油门

网友:
船王真是一位热心的前辈啊,基本每一位朋友提出的问题都热心回答,我敬佩你这种乐于助人的精神

网友(2013-03-21):
标记一下,同样的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绝对有,在控的设置里面。

是浆距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浆距吗?

对。英文叫Pitch。

网友(2013-07-24):
学习,还真的没练过倒飞。

网友:
我的D10 还在路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左边的[0]跟右边的[100]是指最小值跟最大值,你最小值设置成50,相当于中点螺距,
整体就没有负螺距 ...

船王专业、耐心、热心,赞。

陈伯

网友(2013-12-22):
学习了,正在找此类问题。不知道G6也跟这个一样吗?

网友D(2014-02-26):
用遥控器上的曲线也可以  不需要凤凰上调

网友:
d10在路上

网友:
各位大神  能帮我弄一下D10与模拟器的连接么?  总是显示没有连接遥控器啊    加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