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5出错的问题,

楼主(2013-02-03):
只看大图
装了个G5,有时候可以正常使用,有时候就会出错,点确定后退出无法运行,是什么问题
我 的文档也改英文了

网友A:
同求解,我的G6.5也是这个问题,商家说是删除我的文档下的G6文件目录就可解决,可是删除后问题还是一样,没法解决,他说是G6目录是中文了,软件不支持,可是我的所有目录都是英文的啊

网友B:
这个问题先前我也困惑过,后来去国外论坛查了下,好像是G6的一个软件BUG或者兼容问题,等后续的版本吧,我后来升级了下显卡驱动和DX又好了,建议楼主可以试试不同的 驱动版本或者DX10装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