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泵电机改砂轮机最简单办法

楼主(2013-02-03):
家庭用小抽水泵,水泵坏了可以改成砂轮机用。电机的轴正好直径12毫米,由此用内径12毫米的钢管来做砂轮片的夹具。材料:内径12毫米不锈钢钢管一段,8厘米长,壁厚2毫米。黄铜棒直径25毫米,长度40毫米。8毫米螺丝杆一段,全部是螺纹。上图供参考:

差不多就这样了。所需工具:车床、8毫米丝攻,钢锯、钢锉。钢管和法兰是紧密结合,也就是硬砸进去的。

楼主:
这样做的好处是不用改动电机的任何部分

网友:
转速有点低吧,,

网友:
这样的出轴是不是太长了?

楼主:
转速2880转,跟一般砂轮机一样。原来的轴比较长,加上这个比原来的轴长了2厘米,还不算太长,转运十分平稳。水泵电机的轴伸出部分都很长,有8厘米左右。短轴的电机怎么改简单咱不太清楚。

网友:
确实轴太长

网友:
民间有高手啊,勤劳节省是中 国人的传统美德。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螺丝好像是反丝??砂轮压盖这也太小了?不过和我做的很像哦。

是反丝 呵呵 !好眼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反丝 呵呵 !好眼力

听各位前辈说这个方向应该用正丝的,我也照做了

楼主:
我这个电机比较好,电容器在电机的内部,外表干净利索,这是比较老的电机的做法。现在电机外壳缩短,电容放在机器外面,节省不少铸铁呢。为什么用这么长的轴呢?用的砂轮片、切割片、研磨轮、抛光轮本身质量较轻,直径小,对电机轴承没有太大负担。磨刀或者磨较长的工件,电机不碍事。如果太靠近电机壳,砂轮必须装直径大的,太小的砂轮就不好用了。

楼主:
这个方向用正丝,螺帽是越上越紧的趋势。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方向用正丝,螺帽是越上越紧的趋势。

用反丝不会越转越松吗?不危险吗?

网友:
楼主加个防护罩吧,看着有点悬。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反丝不会越转越松吗?不危险吗?

用反丝,有可能越转越松,后果是砂轮打滑,脱落,一般不会飞出来。砂轮破裂有可能飞出来,螺丝松了一般不会飞出来。

网友:
飞不飞出来不用试验了,只是有危险要多注意!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反丝,有可能越转越松,后果是砂轮打滑,脱落,一般不会飞出来。砂轮破裂有可能飞出来,螺丝松了一般不 ...

谢谢ziyp指教,原来是这样啊,明白了

网友D:
给力。我正好有一个闲置的水泵,不知道用来干嘛,这个建议好。
请问怎么检查水泵是好的是还是坏的。没用过。

网友E:
左反 右正 就对了

网友F:
轴太长.担心刚性

楼主(2013-03-05):
打磨用,轴受力很小,不用担心电机轴的刚性问题。钢铁做的轴,不是塑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