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V摄像头

楼主(2013-02-03):
摄像头可以用电脑摄像头吗?为什么FPV摄像头那么贵?

网友:
电脑的是数字的,FPV模拟的,模拟的也有便宜的,效果就不说了,数字的量大,价格自然便宜点

网友:
不错,高清报像头!

网友:
错不,头像报清高!

网友:
汗!什么是“报”像头啊?   是“摄”像头吧?

网友A:
可以用电脑摄像头,为了能使摄像头的图像能够顺利利用现有的图传设备发送到你的地面站,你还需要以下设备挂载在你的飞行器上:
1.笔记本电脑一台
2.USB采集卡一个
3.对应软件保证能够使摄像头采集到的图像在笔记本上显示的时候能够通过USB采集卡转换成AV信号输出到图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电脑摄像头,为了能使摄像头的图像能够顺利利用现有的图传设备发送到你的地面站,你还需要以下设备挂 ...

那个摄像头放到fpv上是可行的?

网友A:
能直接输出视频信号的都行,例如小型监控摄像头、相机、DV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直接输出视频信号的都行,例如小型监控摄像头、相机、DV等等。

也就是说不用驱动的?

网友A:
,你怎么还在电脑摄像头上绕啊!都说明白了USB口的电脑摄像头不能用!也指明了能直接输出视频信号的设备就可以使用的。你见过DV机或其它什么机接到电视上显示图像的时候电视机会问你要驱动吗?你知道什么是视频信号吗?英文Video Out,请百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怎么还在电脑摄像头上绕啊!都说明白了USB口的电脑摄像头不能用!也指明了能直接输出视频信号的 ...

能推荐一款性价比高的摄像头吗?

网友A:
淘宝搜索CCD监控摄像头,只要有视频输出且大于500线并且体积小巧的都行。

网友B(2013-03-20):
引用 网友A:
淘宝搜索CCD监控摄像头,只要有视频输出且大于500线并且体积小巧的都行。

为什么听说 a控不支持 什么sony700线的摄像头啊    什么支持32不支持38   我听不懂

网友C:
为什么听说 a控不支持 什么sony700线的摄像头啊    什么支持32不支持38   我听不懂----如果不明白,就看大家用什么,你就用什么,就没有错误的. sony 700摄像头的图像,在用柏通发射机传输时,图像被压缩,效果和520摄像头几乎一样,所以没有必要用700的摄像头.
sony 520摄像头在fpv里使用的最为广泛,你就用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听说 a控不支持 什么sony700线的摄像头啊    什么支持32不支持38   我听不懂

32\38是板子的大小,单位是毫米。

可能不同大小的板子用的电子元件也不一样,导致A控无法使用38的板子。我用的是sony 700线,28的板子,一切正常。

网友A:
只要图传设备能够接收标准视频信号(PAL或NTSC制式);任何设配只要能够输出标准视频信号(PAL或NTSC制式),那么就能和图传连接。
无论你的设备输出的视频信号有多么的清晰(当然标准的视频信号其清晰度也有一个上限值),连接到图传发射机后,最终接收到的图像清晰度是取决于发射机与接收机能够支持的清晰度标准(两种设备以其最低支持显示清晰度的决定最终显示清晰度)。
举例:图传发射机与接收机频率相同时,显示器为高清显示器
1.摄像头为700线,发射机与接收机都支持700线显示,则回传图像为700线
2.摄像头为700线,发射机与接收机仅支持500线显示,则回传图像为500线
3.摄像头为700线,发射机支持700线,接收机仅支持500线显示,则回传图像为500线,
4.摄像头为700线,发射机支持500线,接收机支持700线显示,则回传图像为500线,
5.摄像头为500线,发射机支持700线,接收机仅支持500线显示,则回传图像为500线,
6.摄像头为500线,发射机支持500线,接收机支持700线显示,则回传图像为500线,
7.摄像头为500线,发射机与接收机都支持700线显示,则回传图像为500线
8.摄像头为500线,发射机与接收机都支持500线显示,则回传图像为500线

网友:
哇塞,真有高人啊

网友:
主要是生产电脑摄像头的公司老总不玩FPV。

有哪位仁兄认识电脑摄像头的公司老总? 然后或忽悠,或**其入魔玩FPV。 然后。。。

这样便宜的电脑摄像头FPV时代就来临了~

造福了魔友大家都会感谢你

网友(2013-04-19):
引用 网友A:
只要图传设备能够接收标准视频信号(PAL或NTSC制式);任何设配只要能够输出标准视频信号(PAL或NTSC制式),那么 ...

以最低的为标准!
没必要列那么多吧
哈哈

网友:
摄像头不贵啊 标注FPV摄像头才贵啊 FPV这三个字至少值100

网友(2013-09-14):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电脑摄像头,为了能使摄像头的图像能够顺利利用现有的图传设备发送到你的地面站,你还需要以下设备挂 ...

老兄别逗楼主了,笔记本电脑能上载机嘛。。。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听说 a控不支持 什么sony700线的摄像头啊    什么支持32不支持38   我听不懂----如果不明白,就看大家 ...

如果摄像头连接上录像模块并存储录像在SD卡,再由录像模块输出AV信号到图传,这样可以做到画面边录边传输到地面。而且录像画质应该不会太差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摄像头连接上录像模块并存储录像在SD卡,再由录像模块输出AV信号到图传,这样可以做到画面边录边传输 ...

可以。
可选的录像模块不多,还得看重量。摄像头+机载录像的话,除了狗之类的运动摄像设备,还有一款好像叫什么820的板子质量听说也不错。行车记录仪什么的也就是自己摄像玩玩,其他的就算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要图传设备能够接收标准视频信号(PAL或NTSC制式);任何设配只要能够输出标准视频信号(PAL或NTSC制式),那么 ...

柏通,罗美,百特都是多少线的发射,多少线的接收?

网友:
16楼说得很明白了

网友:
电脑摄像头普遍比较大和重,即使有配套的数字图传价格重量距离啥的也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