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明白零度飞控为什么横滚输出舵机还一定要用个遥控的第8通道?

楼主(2013-02-03):
本来横滚输出就是水平的没必要多加个通道来调整的,现在用了7通道遥控发觉飞控横滚输出不正常后真正明白是在浪费遥控的通道啊,所有厂家的飞控在横滚舵机都可以用不
用遥控通道都没关系的,(就是要调整在调参软件中也都能解决的)但是0度的飞控少了一个横滚通道就不行了,横滚舵机没法正常工作了。厂家想想有没有必要这样浪费通道?不要说这也是先进的设计思路,大家讨论后再来决定改不改。。。

楼主:
希望听听用户的意见,( 这个基本功能就是,不用输入到飞控的7.8通道,云台可以正常的工作(默认中立点),横滚基本上都是保持水平的,所以改好了根本就不用动了,仰俯可以设计插入信号线,可以干预仰俯的位子,不插入默认中立点。如果想改中立点和感度,那么用手机,或者地面站修改。在地面站上加一个改中立点得设置,再加上云台的左右或者上下行程的设计就更好了)

楼主:
横滚输出的水平中立点是在机架和IMU的位置上的,没一点必要联系上遥控的!有必要一定要用遥控的通道找到中立点信号才正常工作吗?

网友A:
飞着飞着,横轴就歪了,浪费了不少好镜头,老版本的还可以直接遥控器微调,新固件只能在地面站上调试,我觉得有是必要的,但是后期改到地面站上调水平位置,实在是一点用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着飞着,横轴就歪了,浪费了不少好镜头,老版本的还可以直接遥控器微调,新固件只能在地面站上调试,我觉 ...

哈哈,"飞着飞着,横轴就歪了"什么道理你知道吗?就是因为联系遥控的中立点有变化才这样的,要是横滚输出的水平中立点是在机架和IMU的位置上你想想会变化吗?因为这个中立点信号已经在装配中固定了!这个用遥控一个通道的中立点来联系横滚输出是有害无益的

网友:
其实luys 也算是大疆 零度都玩过的过来人了,多轴飞控,我说个难听话,到现在也就是个半成品,木有所谓的工业级产品,都一样,各有各的算法,各有各的缺 陷.......  最近被某次炸鸡事故及其后续 搞得一头雾水,说多了,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飞着飞着,横轴就歪了,浪费了不少好镜头,老版本的还可以直接遥控器微调,新固件只能在地面站上调试,我觉 ...

确实有点!!调都没用,回地面自然又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确实有点!!调都没用,回地面自然又好了!

飞着飞着,横轴就歪了不是靠遥控来调的,要是经常这样问题出现,就要检查默认的中立点为什么会变化的?

网友:
楼主可以找我的帖子,在零度的版块了!建议是改软件,设置7.8通道的中立点和行程, 然后飞控输入7.通道控制仰俯就可以了,没有必要接入8通道。我已经提过了!等待改中。。。。。。。

楼主:
你的帖子我看过了,你说的都是事实,这个第8通道没必要这样用的,留着当快门通道也是很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