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模第一架好小子1000飞机试飞视频

楼主(2013-02-03):
第一架试飞的好小子1000,由于镜头不清楚,摄的不好,请大家谅解。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NTEwMDA2Mzcy==.html

网友:
太小了 飞的不安逸了

网友:
拍摄的已经很好了

网友:
又看到了

网友:
好小子确实是好机

网友:
我入魔第一架【能飞的】也是好小子

网友A(2014-03-18):
楼上前辈 帮我分析一下 A2208 KV 1260电机 7035浆  3S 1300毫安电池   为什么就是飞不起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上前辈 帮我分析一下 A2208 KV 1260电机 7035浆  3S 1300毫安电池   为什么就是飞不起来

A2208 KV 2600   5030桨

网友:
楼上说得对, 腰推机要高KV,小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A2208 KV 2600   5030桨

谢谢  我已经换了 2212  KV2200电机  7035浆 可以用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谢谢  我已经换了 2212  KV2200电机  7035浆 可以用吗

kv2200 用 6040桨
也可以kv1800用7060桨或7*5的桨

网友:
引用 网友C:
kv2200 用 6040桨
也可以kv1800用7060桨或7*5的桨

回楼上 我是新手 没有那么多浆  卖家只给我了7035浆  我现在换了2212  KV2200 电机   用7035浆可以吗  ? 大的话剪短一点算了

网友:
7035可能会过载,电机会过热;
减短是可以的,但是要注意桨的平衡,否则会震动很大
ps:大家都是从新手过来的,加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上前辈 帮我分析一下 A2208 KV 1260电机 7035浆  3S 1300毫安电池   为什么就是飞不起来

浆小了,换9寸

网友:
第一架能飞成这样已经很不错了,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