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看看怎么接啊。。。。

楼主(2013-02-03):
大家帮我看看华科和ZYX三轴如何解啊。

目前我电调出来的电源接在接收机,接收机能和发射机对频了。还有舵机接到ZYX陀螺仪上了。那接收机上的那4个舵机口是否连到陀螺仪的第一个口啊。那个1分3的线?还有一条线是AIRE是啥意思?

帮我看看我接对了么

楼主:
我怕接错了烧掉啊。会烧么

楼主:
现在通电。就自己锁定不动。可是控操作没有反应

楼主:
救命啊。不会接啊。

网友:
蓝色方框里 接受机连到syx 下面绿的方框 syx连接舵机

楼主:
现在线应该是接对了。我发现ZYX陀螺仪的3个灯是常亮的。说明书上说是自检不过。我按了它上面的SET跳过自检。 控就能控制了。都正常。为何自检不通过呢?

网友A:
在ZYX设置舵机前最好不要把舵机接在ZYX上,以免烧舵机。(1分3的线)接在接收和ZYX对应的接口上,电调接在接收的THRO接口上,就是上面数下来第三个,(1分3的线)黑色的接在接收机从下面网上数的第三个接口。其它的线ZYX上和接收机上都有对应的文字标明的,找到两边相同的字母接上就行了

网友:
ZYX上的CH1到CH4接口是接飞机上的4个舵机,在你在ZYX设置好舵机类型前最好先不要接

网友A:
(还有一条线是AIRE是啥意思?)ZYX上的AIL接在接收机的AILE接口上 就是图片上接收机往下数的第二个接口

网友B:
先开控,跟接收机对好频,然后再接ZYX。
ZYX先不要接舵机。

上电的时候ZYX要保持静止不动,否则影响自检。
另外,控的陀螺感度通道(第5通道)极性正确才可以让ZYX锁尾(亮红灯)。
若亮蓝灯请将第5通道反相。

ZYX自检正常后,可连USB线,在电脑上使用ZYX调机软件设定舵机类型,保存无误后才可以接舵机。

网友:
大家说的很到位,我没玩过小姨子,就不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ZYX设置舵机前最好不要把舵机接在ZYX上,以免烧舵机。(1分3的线)接在接收和ZYX对应的接口上,电调接在接 ...

这些都接对了啊 我仔细检查过了 奇怪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一条线是AIRE是啥意思?)ZYX上的AIL接在接收机的AILE接口上 就是图片上接收机往下数的第二个接口

已经接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开控,跟接收机对好频,然后再接ZYX。
ZYX先不要接舵机。

看你们的回答 我都接对了啊  还是不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你们的回答 我都接对了啊  还是不行

还是自检不过吗?仔细看ZYX说明书,先把控按要求设置好。

建议你注明你在哪个城市/地区,看看有没有就近的朋友可以互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自检不过吗?仔细看ZYX说明书,先把控按要求设置好。

建议你注明你在哪个城市/地区,看看有没有就 ...

刚刚进设置软件里 选了 第二种接法 看到RUD口 突然想到   把all口的 线接过去  果然 自检通过了 目前亮蓝灯  先去买电池 回来再弄  蓝灯 你们上面说是反向  等回来后再继续研究  坑爹的说明书  居然有2个啊错误的说明

1:电调接 右上接收机树立的借口  这个应该接第三个  很多人都说按了控的某个开关 电调会烧

2:就是ALL口  应该接RUD口 不然自检不 通过! 难道我是个例?

这里这些楼上几个热心的模友 十分感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刚刚进设置软件里 选了 第二种接法 看到RUD口 突然想到   把all口的 线接过去  果然 自检通过了 目前亮蓝 ...

哪来的ALL?

ZYX的RUD应该接方向舵(第4通道)。
AIL接副翼(第1通道)。

估计ZYX要收到控的所有通道信号才能完成自检,所以你把信号都给它,它就通过了。
但注意通道要对应,否则下一步调不好斜盘平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哪来的ALL?

ZYX的RUD应该接方向舵(第4通道)。

我质询过他们的技术人员。他们说只需要检测尾舵信号

楼主:
我上面说错了。是原本陀螺仪上接AIL的线 我接到RUD去了。就自检通过了。接待AIL上连AIRL 无法自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