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玩高精度的可以这样玩,0.003MM小菜一碟

楼主(2013-02-03):
普通DVD光驱,一个塑料齿条就可以跟踪几百纳米的信号坑道,就因为它是一轴双直线驱动,塑料齿条完成大范围粗定位,光头上微音圈完成高精度高速度响应的微定位,如果摆幅很低,同等体积音圈可以提供比直线电机更大的驱动力与响应速度。磁致伸缩的定位范围更小,但更精确了,至于单位体积驱动力对比音圈,不知道谁更高,看应用,应该是磁致伸缩更高。高精度平面磨床,看到过磁致伸缩的应用,在磨头Z轴进给上。滚珠丝杆+磁致伸缩可以提供高精度高速度响应的进给,

网友A:
这个和普通机械加工完全不是一个概念的了吧。

超精密加工全世界也就美国,英国最强,毛子算半个,中 国刚到大门口。

其余包括德国,日本,瑞典这些,连门都摸不着。

网友:
不太相信这么容易,否则早就赶英超美了。

楼主:
这是高精度进给唯一办法,包括CPU光刻几十纳米对准

网友:
楼主的方案不错  问题是你在业余DIY条件下怎么实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和普通机械加工完全不是一个概念的了吧。

超精密加工全世界也就美国,英国最强,毛子算半个,中 国刚 ...

中 国连门都没看到,那刚到大门口…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听说这种磁直线电机精度很高

和这个不是一个概念。

超精密的加工可以把一个圆柱的直径误差控制在亚微米量级,同时表面粗糙度能控制在nm量级。

超精密加工应用面非常窄,基本上只有军工,精密光学镜片,以及一些精密仪器。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中 国连门都没看到,那刚到大门口…

同意
中 国估计刚摸到小区的门
离家的房门还早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同意
中 国估计刚摸到小区的门
离家的房门还早

看到一个帖子说

如果中 国是刚摸到小区门。那么除了美,英,毛,中这几个国家外,其他国家包括德国,日本,瑞士连小区在哪里都未必清楚。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看到一个帖子说

如果中 国是刚摸到小区门。那么除了美,英,毛,中这几个国家外,其他国家包括德国,日 ...

说实话
我不知道这个自主知识产权的863的具体情况。
但是我参加过新能源车的863,
也是10年前最热火的质子交换膜燃料电池电动汽车时候
(一说起来都10年了,
老得好快啊)

虽然那时候比现在还踏实多
但实际水平实在。。。
而且偷偷摸摸弄了多少外援。。。

国内类似的863有多少水分
实际参加了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说实话
我不知道这个自主知识产权的863的具体情况。
但是我参加过新能源车的863,

你说的和超精密加工可能不是一个概念。

偶看到的说超精密加工只用在军工(比如核武器),一些高精密的仪器上(比如大型光学天文望远镜的镜片,说判断一个国家超精密加工水平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看该国最大型的光学透镜能做到多大)。

民用的根本用不上。

而且这个玩意基本上是不可能工业化的,一个型号的加工机器可能就只有几台,甚至只有一台,都是根据需求专门定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中 国在这方面应该仅次于美英毛吧。

这个技术的一大应用就是核武器制造,比如核武器内膛加工。

制造国防级与实际上国家的工业高度是不同的概念。造武器是一千人去做一个零件,然后从一万个零件选几个,靠军工的很多国家也能做到,真正的是表现在于你的设备,零件能让别人信得过能达到那个级别。我所了解的很多军工加工设备真正国产没多少,最明显就是中 国的民用核电站,以前老在电视上看到说这是自主知识产权达到国际同类先进水平,但这次重启核电得到的新闻原因与日本钓 鱼 岛问题可能日本不出售核反应堆核心堆的铸造材料,这是什么构念?最核心做不了还超什么?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看到一个帖子说

如果中 国是刚摸到小区门。那么除了美,英,毛,中这几个国家外,其他国家包括德国,日 ...

呵呵,前几天刚看了日本法纳克的纳米级CNC视频,中 国的在哪里?

不会又有某个报道说xxx突破世界纪录吧?
曾经还有人说,金日成还曾用**打下过飞机呢。某某国以及某某国的东西,可信度如何,自己判断

网友:
整个现代智能工业的基石(伺服电机/运动控制系统),都是没中 国的份,稍微好一点的都要进口。
还非要说中 国多牛逼,别人连门都没摸到
我只能说:无话可说

网友F:
天C在机械加工上面还非常的落后,核心全部在外国手里,在大国里面整体水平差距可能有20年以上,国外超高速早就普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呵呵,前几天刚看了日本法纳克的纳米级CNC视频,中 国的在哪里?

不会又有某个报道说xxx突破世界纪录吧 ...

http://www.caep.ac.cn/jszy/jlhz/13291.shtml

这个应该差不多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天C在机械加工上面还非常的落后,核心全部在外国手里,在大国里面整体水平差距可能有20年以上,国外超高速 ...

很多超精密加工根本就不是用机械的方式来加工。

纳米级别的精度,怎么用机械加工?光是温度变化引起的膨胀就超出误差允许了吧。